[求助] PLL simulink SDM仿真稳定太慢怎么用?

楼主(2021-01-26):
搭了一个三阶SDM的simulink模型,发现matlab仿真开始的范围都没有-3~4。跑了一段时间才-3到4满幅变化,而且看起来越来越密,但是这跑了太久时间了。我仿真一般跑100us。从满幅的里边截取一段,把时间改成从零开始的可以吧?不知道为什么会越跑越密,SDM也有个稳定时间吗?

楼主:
不过好像这个等于4的变动在100us里边也没几个

网友:
SDM 类型?
SDM 输入是什么?
100us是多少个时钟周期?
波形看起来还蛮正常的

网友(2021-07-15):
楼主可以加个QQ吗  请教下sdm的行为仿真的问题

网友(2022-11-13):
请问有用sd toolbox中的psd做过fft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