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 求指导关于cadence中加上数字激励的方法

楼主(2021-01-26):
各位大佬好,由于输入做一个PISO,输入20bit的数据很大,我想用verilog代码进行实现激励,可如何在cadence之中进行使用呢?

网友:
要么混合仿真,要么做成VCD

网友A:
可以用VerilogA写ADC配合电压源的方式加激励。是20bits还是20bytes呢?要是20bits还好吧,就用vdc也才20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VerilogA写ADC配合电压源的方式加激励。是20bits还是20bytes呢?要是20bits还好吧,就用vdc也才20个 ...

我现在明白了 用AMS就好了

网友(2024-07-18):
现在不允许叫 MISO 了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