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设计中的DRC规则检查LUP错误要怎么解决

楼主(2021-01-26):
版图画完了到最顶层包含pad的时候跑FULL CHIP DRC检查的时候会报LUP的错误。
具体是LUP.4错误,描述是说Within 15 um space from the OD injector, Minimum width for the N+ guard-ring, the P+ guard-ring, the N+ strap and the P+ strap ≥ 0.12um
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啊?
我的理解是他需要把和pad相连的MOS以及周围15 um内的MOS都用guard-ring围起来,而且guard-ring的OD宽度要大于0.12 um,但是里面的子电路版图都已经画好了,改不动了,要怎么解决这个DRC问题呢?
求助大佬。

网友:
保险起见还是要改。
芯片内部的LU和与PAD相连的LU的不同之处在于,内部的根据周边情况,你可以判断报LU的位置是否形成LU结构,周边是否存在触发条件,如果比较清晰的判断出没有问题那么这个error是可以waive的;但是跟pad相连的地方,板级信号是无法控制、不可预料的。建议改。

设计中确实会有类似的情况出现,建议楼主对电路工程师提出要求,在模块级就标注出最终连接到芯片pad的端口,在模块级验证时提前通过加mark层或者加pad(根据design rule或验证文件的写法)的方式,提前做好符合最终要求的模块级版图,避免后期的产生对全局造成影响的改动。

楼主:
谢谢大佬。我发现用一个power dummy layer框住pad,他就不会报LUP的DRC错了,这感觉是诈骗啊。

网友A:
我认为pad要区别对待,如果是power或ground pad,可以用你说的dummy layer罩住来忽略这个错误,其他的pad最好改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我发现用一个power dummy layer框住pad,他就不会报LUP的DRC错了,这感觉是诈骗啊。

...

请参考Design rule 关于LUP相关的说明,应该是专门有一章讲LUP相关的设计。画版图先大致浏览design rule,不要上来就开画。除了用dummy layer 来定义电源pad,还有其他方式比如直接在DRC rule里面定义电源,并开启相关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pad要区别对待,如果是power或ground pad,可以用你说的dummy layer罩住来忽略这个错误,其他的pad最 ...

为什么power或gournd pad就不会有LUP问题,其他Pad就会有这个问题?我看了pdk文件的,它说pad分为vdd,vss和I/O三种类型,然后这个LUP问题是针对I/O pad连接的有源区进行检查的。我不是很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power或gournd pad就不会有LUP问题,其他Pad就会有这个问题?我看了pdk文件的,它说pad分为vdd,vss ...

这种rule一般是针对I/O device的,内部大部分器件都接了电源或地,如果不区别对待那么会把内部器件都当做I/O来chec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我发现用一个power dummy layer框住pad,他就不会报LUP的DRC错了,这感觉是诈骗啊。

...

你这是单纯为了消错误,没有理会到这条规则的根本目的是为什么,有可能DRC报错消掉了,但是问题可能还在
LUP规则检查是为了防止IO端口发生latchup而设置的检查,但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DRC文件给的只是一个参考,你自己确定没问题就不去管这个,这个规则我就一般不去管它,只要确定IO端口附近的保护做好了就行。

网友:
与IO端口相连的MOS除了ESD器件就是内部电路的接触点,做好这两处地方的保护,确保不发生lathup损坏器件就OK了

网友B:
没猜错的话应该是TSMC的工艺。你试试让电路加个200欧的电阻处于pad和器件之间看看,记得盖上RES200这个layer

网友:
硬着头皮改掉

网友C(2021-08-24):
引用 网友B:
没猜错的话应该是TSMC的工艺。你试试让电路加个200欧的电阻处于pad和器件之间看看,记得盖上RES200这个laye ...

想问一下大佬,RES200这一层在cadence里叫什么?我看手册里叫LUPWDMY(dummy4),但是我用的tsmc18rf的库没有这一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我发现用一个power dummy layer框住pad,他就不会报LUP的DRC错了,这感觉是诈骗啊。

...

1,如果说是电源PAD是可以这么操作的,包一个LUPDUMMY层,但是信号PAD不允许,如果是电源PAD那可以解决
2,如果是信号PAD,第一种是在PAD连进内部加个电阻,阻值100~200Ω,但是会影响这条线的IR,问DESIGN是否可以;第二种就是加宽GUARD RING,距离有可能会改变,如果还是不行,那么不好意思这个错是必须的清的,因为芯片最重要的就是LATCH UP防护跟ESD防护,你画的再好,大电流进来cover不住,一样得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大佬,RES200这一层在cadence里叫什么?我看手册里叫LUPWDMY(dummy4),但是我用的tsmc18rf的库 ...

是不是layer没开valid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layer没开valid

开了也没有,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了也没有,哭了

那多半是tf文件的问题了,可能层次定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