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Spectre仿真遇到internal_error导致仿真结束原因

楼主(2021-01-26):
如图:在整体仿真一个较大的电路,每当内存跑到90G的时候就会跳出internal error导致仿真结束。
磁盘内存确定仍然还有很多余量;单个模块仿真也都能够完成功能,但是所有模块放在一起整体仿真,数据量增大后就会出现以上问题。
请问各位前辈是否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也希望大家多给一些建议,谢谢大家!

楼主:
有没有哪位前辈有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呢?

网友A:
虽然你的系统内存大于90G,但是由于Linux系统为多用户系统,实际会分配给你的用户的内存不会是全部内存;你可以少保存一些节点的仿真数据,减小所需存储数据的大小试试能否正常跑完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你的系统内存大于90G,但是由于Linux系统为多用户系统,实际会分配给你的用户的内存不会是全部内存;你 ...

您好!十分感谢回复!我也考虑到了减少保存节点数据量的方法,把保存节点尽量减少到最少。但是仿真会多跑了几百us后数据量达到90G时,因为internal error再次跳出仿真。项目内由于设置了较长时间的启动延时,仿真的时间还没有达到启动延时所以后级模块还没有开启就跳出了仿真。

我仿真时为了加快仿真速度使用了High-Performance Simulation里的APS仿真,APS仿真设置如图:
瞬态仿真精度选择了最低的liberal
保存节点只保存了3个电压3个电流,尽量少了。
您看是否是我的仿真设置问题呢?

网友:
APS仿真没有怎么用过,初步看仿真设置没有明显的问题;
你试试调节仿真的配置试试,比如:
muti-threading 你选36,你改小试试,比如改成8,16之类的
error preset选do not override
user ++aps不勾选

网友B:
我也遇到了。。。目前还没解决。。。。。。我也是跑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电路就会报错(其实之前跑比这个大得多的电路都没问题)。

还有我只保存了几条线的电压,保存节点数量极少

网友:
还有我用的是ic618+spectre17,不知道你的是什么版本?

网友:
你的问题是晚上跑仿真才出现吗,白天跑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以前我遇到过晚上跑仿真,电脑休眠导致异常的情况。
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
segmentation fault一般都是内存不够或者磁盘不够的问题吧

网友C(2022-05-16):
同问,我也是这个问题,过不去了啊。

楼主(2022-07-11):
引用 网友C:
同问,我也是这个问题,过不去了啊。

我当时是因为仿真空间不足导致的,你可以检查一下是不是仿真空间满了

网友(2023-04-11):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目前还没解决。。。。。。我也是跑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电路就会报错(其实之前跑比这个大得多 ...

您好,请问您这个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D(2023-05-20):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有好的解决方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有好的解决方法么

我当时是因为仿真数据过大,大于一个上限之后就会报这种error。所以就保存仿真节点,分段进行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