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T SDM 中积分器参数和谐振器参数的计算

楼主(2021-01-26):
最近在做CT SDM 的LTSspice 仿真,整个架构是差分输入,两级积分器级联,单bite,SC型DAC,输入信号140K的正弦,采样率为96M,做FFT后发现噪声整形后在10Mhz后就开始往下降了,请问这是由于积分器的参数和谐振器的参数影响的吗?还有就是我把采样率降低了10倍以后,DAC和积分器的电容都增大了10倍,做FFT后会发现高频多了很多尖刺(可能是NTF多了极点的原因?),请教一下积分器和谐振器的参数是如何计算的?

楼主:
求助大佬

网友A:
两阶1bit?10M之后噪声应该抬升吧,按你的描述,96M采样率10M处抬升,OSR是8?10M左右处还有个零点?可以多补充点细节
CT SDM的系数计算可以从DT SDM转换而来,Mtlb可提供计算,有点区别的地方在于CT里系数跟时钟周期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阶1bit?10M之后噪声应该抬升吧,按你的描述,96M采样率10M处抬升,OSR是8?10M左右处还有个零点?可以多 ...

我的意思是96M采样率,信号只有140K左右,OSR大约是340,在做FFT后因为有噪声整形,所以可以看到高频部分被抬高,但是在10M后面就降下去了,可能是因为高频部分有谐波引起的。而且把噪声往高频处推的时候,噪声部分有比较大的尖刺,我怀疑是由于NTF的极点导致的。我就想问问,实际的电路模型如何推传递函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96M采样率,信号只有140K左右,OSR大约是340,在做FFT后因为有噪声整形,所以可以看到高频部分 ...

你是想推导出传函来佐证自己关于NTF高频处有极点的判断,对吧
提供我的做法作为参考:
首先有CT的simulink模型,然后用通用的推导方法来获取NTF&STF,稍微复杂点的地方在于,需要在连续时间传递函数和离散时间传递函数之间做转换
understanding...上有关于转换的具体公式,mtlb的话可以借助c2d, d2d等函数快速实现,结果类似于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推导出传函来佐证自己关于NTF高频处有极点的判断,对吧
提供我的做法作为参考:
首先有CT的simulin ...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不过我还是想问一下,您的意思是要先通过离散型架构传函再转换到连续型的传函是吗?
关于您说的understanding那本书,我目前正在接触,您是否可以告知一下,关于离散和连续的转换公式大概在哪一章节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不过我还是想问一下,您的意思是要先通过离散型架构传函再转换到连续型的传函是吗?
关 ...

正向设计的时候,一般是设计好DT传函,再转换成CT架构,但是一般会有ELD补偿问题,需要保证加入ELD后的模型传函与预期一致,否则影响零极点数量及分布
从电路也可以直接提取出模型,然后再转换出传函。比较前是要采样的,因此模型本身就是混合模型,计算传函就需要c2d了
具体可以参考understanding... ch8/ch9/ch10,专门讲CT架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向设计的时候,一般是设计好DT传函,再转换成CT架构,但是一般会有ELD补偿问题,需要保证加入ELD后的模 ...

非常感谢!!!

网友B(2021-07-06):
引用 网友A:
正向设计的时候,一般是设计好DT传函,再转换成CT架构,但是一般会有ELD补偿问题,需要保证加入ELD后的模 ...

请问understanding是啥书啊

网友(2021-11-19):
引用 网友B:
请问understanding是啥书啊

是这个

Understanding Delta-Sigma Data Converters_ 2nd edition.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