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mx2018 编译fpga库的问题

楼主(2021-01-26):
编译intel fpga的库后,把synopsys_sim.setup 文件放到vcs的执行目录下
但是编译调用到ram模块的代码时 还是报错找不到库里的那些模块
但是show_setup 可以看到所有的库都已经映射到了
有人知道是为什么吗?
手动编译源码进work库就可以找到代码
在另外一台服务器上也没有这个问题。

[roc@roc bin]$ show_setup -lib
-- Settings from setup file: /home/roc/soft/synopsys/vcs-mx/O-2018.09-SP2/bin/synopsys_sim.setup
-- Settings from setup file: ./synopsys_sim.setup
_IEEE                          : /home/roc/soft/synopsys/vcs-mx/O-2018.09-SP2/linux64/packages/IEEE_2008/lib
ALTERA                         : ../../../../../simlib/intel/20.4/vcsmx201809/verilog_libs/altera
ALTERA_LNSIM                   : ../../../../../simlib/intel/20.4/vcsmx201809/verilog_libs/altera_lnsim
ALTERA_MF                      : ../../../../../simlib/intel/20.4/vcsmx201809/verilog_libs/altera_mf
CYCLONE10GX                    : ../../../../../simlib/intel/20.4/vcsmx201809/verilog_libs/cyclone10gx
CYCLONE10GX_HIP                : ../../../../../simlib/intel/20.4/vcsmx201809/verilog_libs/cyclone10gx_hip
CYCLONE10GX_HSSI               : ../../../../../simlib/intel/20.4/vcsmx201809/verilog_libs/cyclone10gx_hssi
DEFAULT                        : ../work_lib/defaultlib
DW01                           : /home/roc/soft/synopsys/vcs-mx/O-2018.09-SP2/linux64/packages/dw/dw01/lib
DW02                           : /home/roc/soft/synopsys/vcs-mx/O-2018.09-SP2/linux64/packages/dw/dw02/lib
DW03                           : /home/roc/soft/synopsys/vcs-mx/O-2018.09-SP2/linux64/packages/dw/dw03/lib
DW04                           : /home/roc/soft/synopsys/vcs-mx/O-2018.09-SP2/linux64/packages/dw/dw04/lib
DW05                           : /home/roc/soft/synopsys/vcs-mx/O-2018.09-SP2/linux64/packages/dw/dw05/lib
DW06                           : /home/roc/soft/synopsys/vcs-mx/O-2018.09-SP2/linux64/packages/dw/dw06/lib
DW07                           : /home/roc/soft/synopsys/vcs-mx/O-2018.09-SP2/linux64/packages/dw/dw07/lib
DW08                           : /home/roc/soft/synopsys/vcs-mx/O-2018.09-SP2/linux64/packages/dw/dw08/lib
DWARE                          : /home/roc/soft/synopsys/vcs-mx/O-2018.09-SP2/linux64/packages/dware/lib
FLEXMODEL                      : $LMC_HOME/synopsys/flexmodel
FOURTEENNM                     : ../../../../../simlib/intel/20.4/vcsmx201809/verilog_libs/fourteennm
FOURTEENNM_CT1                 : ../../../../../simlib/intel/20.4/vcsmx201809/verilog_libs/fourteennm_ct1
GSCOMP                         : /home/roc/soft/synopsys/vcs-mx/O-2018.09-SP2/linux64/packages/gscomp/lib
GTECH                          : /home/roc/soft/synopsys/vcs-mx/O-2018.09-SP2/linux64/packages/gtech/lib
IEEE_                          : /home/roc/soft/synopsys/vcs-mx/O-2018.09-SP2/linux64/packages/IEEE/lib
IEEE_ASIC                      : /home/roc/soft/synopsys/vcs-mx/O-2018.09-SP2/linux64/packages/IEEE_asic/lib
LPM                            : ../../../../../simlib/intel/20.4/vcsmx201809/verilog_libs/lpm
NOVAS                          : /home/roc/soft/synopsys/vcs-mx/O-2018.09-SP2/linux64/packages/novas/lib
SGATE                          : ../../../../../simlib/intel/20.4/vcsmx201809/verilog_libs/sgate
SMARTMODEL                     : $LMC_HOME/synopsys/smartmodel
SNPS_EXT                       : /home/roc/soft/synopsys/vcs-mx/O-2018.09-SP2/linux64/packages/snps_ext/lib
STD                            : /home/roc/soft/synopsys/vcs-mx/O-2018.09-SP2/linux64/packages/STD/lib
STD_DEVELOPERSKIT              : /home/roc/soft/synopsys/vcs-mx/O-2018.09-SP2/linux64/packages/STD_DEVELOPERSKIT/lib
SYNOPSYS                       : /home/roc/soft/synopsys/vcs-mx/O-2018.09-SP2/linux64/packages/synopsys/lib
TENNM                          : ../../../../../simlib/intel/20.4/vcsmx201809/verilog_libs/tennm
TENNM_CT1                      : ../../../../../simlib/intel/20.4/vcsmx201809/verilog_libs/tennm_ct1
TWENTYNM                       : ../../../../../simlib/intel/20.4/vcsmx201809/verilog_libs/twentynm
TWENTYNM_HIP                   : ../../../../../simlib/intel/20.4/vcsmx201809/verilog_libs/twentynm_hip
TWENTYNM_HSSI                  : ../../../../../simlib/intel/20.4/vcsmx201809/verilog_libs/twentynm_hssi
VITAL2000                      : /home/roc/soft/synopsys/vcs-mx/O-2018.09-SP2/linux64/packages/VITAL2000/lib
WORK                           > DEFAULT

Error-[URMI] Unresolved modules
../../../source/jtag2iic/pll/clk_pll/altera_iopll_1930/sim/stratix10_altera_iopll.v, 501
" fourteennm_iopll #(.prot_mode(prot_mode), .reference_clock_frequency(reference_clock_frequency), .vco_frequency(pll_output_clk_frequency), .feedback(((operation_mode == "external") ? "EXT_FB" : ((operation_m
ode == "source_synchronous") ? "SOURCE_SYNC" : ((operation_mode == "NDFB normal") ? "NON_DEDICATED_NORMAL" : ((operation_mode == "NDFB source synchronous") ? "NON_DEDICATED_SOURCE_SYNC" : operation_mode))))), .output_clock_frequency_0(output_clock_frequency0), .output_clock_frequency_1(output_clock_frequency1), .output_clock_frequency_2(output_clock_frequency2), .output_clock_frequency_3(output_clock_frequency3), .output_clock_frequency_4(output_clock_frequency4), .output_clock_frequency_5(output_clock_frequency5), .output_clock_frequency_6(output_c ... "  Module definition of above instance is not found in the design.

Error-[URMI] Unresolved modules
../../../source/jtag2iic/altera_avolon_i2c/altera_avalon_i2c_fifo.v, 91
"altsyncram the_dp_ram( .clock0 (clk),  .wren_a (put),  .byteena_a (write_byteenables),  .data_a (wdata),  .address_a (write_address),  .q_b (rdata),  .address_b (read_address));"
  Module definition of above instance is not found in the design.

Error-[URMI] Unresolved modules
../../../source/jtag2iic/altera_avolon_i2c/altera_avalon_i2c_fifo.v, 91
"altsyncram the_dp_ram( .clock0 (clk),  .wren_a (put),  .byteena_a (write_byteenables),  .data_a (wdata),  .address_a (write_address),  .q_b (rdata),  .address_b (read_address));"
  Module definition of above instance is not found in the design.

网友:
找到定义module altsyncram 的文件,在filelist/vcs指令用: -v   file_name

或是:
–y directory_name
+libext+.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