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语言函数前le什么意思

楼主(2021-01-27):
在skill语言中 函数前面的le hi ge get什么意思???没有在 help里面查到。

网友A:
le: layout editor
hi: human interface
ge: graphical editor
get: 一般指数据库读取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 layout editor
hi: human interface
ge: graphical editor

谢谢前辈 类似于这样的信息该去哪里查询呢  还有一些函数的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 类似于这样的信息该去哪里查询呢  还有一些函数的信息

这都是简写,你要是时间久了就知道了,作为小白的我看后恍然大悟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 layout editor
hi: human interface
ge: graphical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