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制zynq 7z010板卡sd boot失败

楼主(2021-01-27):
各位高手,求助

本人使用zynq 7z010的芯片做了一个fpga开发板,使用sd boot启动,可以看到zynq访问sd卡,但一直没有done信号产生。

但上电20-30秒后,使用手工复位zynq的复位管脚,即可正确从sd卡加载。

通过示波器,抓取sd卡信号,对比正确和boot失败的波形,如下图。(正确启动时,可以看到有两段信号;上电SD boot启动失败时,只有一段信号)不知是何原因。
也想了解sd卡启动时,硬件都有哪些行为,该从哪几个角度来排查。

谢谢!

网友A:
Hello~
請問你的FPGA在power on的時候
power sequence有符合Zynq規定的時序嗎?

你可以參考
DS187 Zynq-7000 SoC (Z-7007S, Z-7012S, Z-7014S, Z-7010, Z-7015, and Z-7020): DC and AC Switching Characteristics
PS Power-On/Off Power Supply Sequencing 章節

网友B:
建议用逻辑分析仪抓取下相关引脚的波形对比下正常的看哪块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逻辑分析仪抓取下相关引脚的波形对比下正常的看哪块不一样

都是BGA的,板子也没有预留太多测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Hello~
請問你的FPGA在power on的時候
power sequence有符合Zynq規定的時序嗎?

您好,上电时序没问题,是按照1v -- 1.8v -- 1.5v 这样顺序。复位也撤销了。
后来又加了串口打印,也看到了fsbl都启动了,返了个A007的status就不动了。
虽然报了DDR的fail,但我也没用ddr,难道ddr是必须的?
log:
DDR_INIT_FAIL
FSBL STATUS = 0xA007
In FsblHookFallback function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上电时序没问题,是按照1v -- 1.8v -- 1.5v 这样顺序。复位也撤销了。
后来又加了串口打印,也看到 ...

DDR是必要的喔
Zynq是靠ARM boot
當boot起來以後都是靠DDR run的

我曾經有遇過一種狀況
在驗證新做好的板子能不能boot的時候
在vivado那邊拉Zynq 然後MIO設一設
export到SDK 建個helloworld+FSBL 結果可以boot
然後丟給同事
同事燒錄他自己的程式 卻不能boot
兩者相差的就是程式內容

就我所知 不管程式寫多寫少 做出來的.mcs/.bin檔 其檔案大小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一直不懂為什麼會這樣 後來發現好像跟DDR走線的長度有關係
以上供你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