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中的cut wire功能 不能剪竖线吗?

楼主(2021-01-27):
想问一个各位大佬,剪切竖着的线怎么剪?用上图的功能没有反应。

网友A:
不应该出现这个情况吧,试试选中再切,实在不行重启它应该会恢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出现这个情况吧,试试选中再切,实在不行重启它应该会恢复吧!

发现用add_shape命令添加的线是剪不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