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imetime工具,做ETM,写出library

楼主(2021-01-27):
primetime工具,做ETM,写出library时。同样的timing列表,有的会标注min_delay_flag : true ;请问“min_delay_flag : true”表示什么含义?两种timing列表有什么不同,工具怎么识别2个时序表?

网友A(2021-08-19):
工具ocv模式下,check hold用min dela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ocv模式下,check hold用min delay。

多谢讲解~!

楼主(2022-04-15):
引用 网友A:
工具ocv模式下,check hold用min delay。

请问“工具ocv模式下,check hold用min delay。”那么chock setup就用另一个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工具ocv模式下,check hold用min delay。”那么chock setup就用另一个吗?

是的。。。自己改一个lib值,放到pr工具里面做一个试验即可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自己改一个lib值,放到pr工具里面做一个试验即可知道。

PT里面:
report_timing -type min/max,就能够看出来,已经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