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HEL7使用ctrl+shift+t新建terminal,会跳到home目录

楼主(2021-01-27):
     求助,RHEL7使用ctrl+shift+t新建terminal,会跳到home目录,能让它跳到打开的目录吗?
     有人用过RHEL7系列吗?我一般用tcsh,或者csh,使用gnome界面。
     有个问题,RHEL7及以后,在terminal里面按ctrl+shift+t,新建一个terminal时,都会跳到home目录,而之前的系统都是在哪个目录新建terminal,就会在停留哪个目录。

     我查了一下,使用bash就可以,有个/etc/bashrc文件,可是没有/etc/tcshrc文件吗?有人能实现快捷键新建terminal时,停留在当前打开的目录,而不跳到~目录。
  我试过kde是这样的,可是不想用kde。

网友A:
/etc 文件夹下有个csh.cshrc,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etc 文件夹下有个csh.cshrc,你看看?

I have see it, how to use? source or sh can't done.

网友:
引用 楼主:
I have see it, how to use? source or sh can't done.

这个和/etc/bashrc的作用是一样的,系统启动后自动加载运行的。所以你的bashrc文件怎么修改,你就怎么修改。另外,如果不想改变系统的设置,可以自己写一个.cshrc文件放在自己的根目录下,那就只对当前的terminal有效。

网友A:
引用 楼主:
I have see it, how to use? source or sh can't done.

另外,我觉得你这个不是设置问题吧?尝试安装nautilus-open-terminal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我觉得你这个不是设置问题吧?尝试安装nautilus-open-terminal试试?

还没解决,按照bashrc和kshrc的方法不行,愿闻详解。

网友:
安装了nautilus-open-terminal也不好用?那就奇怪了。

网友(2021-03-02):
我都是右键open in terminal

网友(2023-05-10):
公司牛牛给的脚本,说是redhat7以上存在这个问题:

if ( ! $? REDHAT_VERSION ) then

setenv REDHAT_VERSION `\grep -oP '(?<=release ) \d+' /etc/redhat-release`

endif

##

# fix redhat7gnome3' s terminal new tab / term not in current dir ## update current working directory using OSC 7

if ( $REDHAT_VERSION >=7&&$? tty && $? VNCDESKTOP ) then

if ("$ prompt "!~"*]7; file *") then

set prompt ="%{\033]7;file://%/\007%}$ prompt "

endif

endif

有语法错误的自己改,我自己抄下来的编辑器可能导致有错。

网友(2024-01-09):
请教下 后来解决了吗

网友:
看下是不是系统里面设置了全局快捷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