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stract抽出的LEF存在问题

楼主(2021-01-27):
请问有大神见过abstract抽出的LEF文件出现PORT信息不全的问题吗,新手小白在线求解????
例如:
相同的port有多个出pin位置,每个位置所用的金属层次及TEXT标识也相同(金属1到金属6及各自对应的TEXT标识),但是抽出的LEF文件出现个别port所用的金属层少一层(缺少M3及M3TEXT位置信息),导致出PIN信息不全,检查过导出的GDS没问题,是不是某些地方设置有问题,

万分感谢

网友A:
先看log里面有没有相关信息吧,检查有问题的个别port,是否其位置在边缘?再看看该port的M3是不是满足打pin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log里面有没有相关信息吧,检查有问题的个别port,是否其位置在边缘?再看看该port的M3是不是满足打pin ...

log里面没有相关的ERROR,PORT也没有问题,M3与其他相同PORT的一样

网友:
主要是看下port周围有其他的M3,距离是否满足走线时候打via的要求?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就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网友B:
请问解决了吗,同想知道

网友C:
step ==> abstract ==> adjust ==> power nets下面Create boundary pins不选
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ep ==> abstract ==> adjust ==> power nets下面Create boundary pins不选
你试试

非常感谢,已解决,取消single/power的extract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解决了吗,同想知道

已解决,关闭single/power的extract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