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DR电荷泵的工作速度要求

楼主(2021-01-27):
求教各位大神,在设计25Gbps CDR中碰到了这样的问题。就是电荷泵或者说V/I电路的速度需要多快?理论上锁定的时候,电荷泵的输入是一个12.5G方波,这样输出也应该是一个电流方波。但是尝试了很多论文里的结构,电流方波的峰峰值都被严重滤波了。所参考的电路结构见下图。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相关教材里面的CP输出端的典型波形。

网友:
对输入的方波信号进行预加重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