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hematic打不开咋整?

楼主(2021-01-27):
原理图好像被锁住了,打不开,而且跑不了LVS,咋整?

网友A:
因该是哪里有属性是你看不到权限的吧

网友B:
找到对应的库文件夹下的cell文件夹,删除schematic文件夹里的*.cdslck文件
更快的方法是进入库文件夹,打开terminal,输入clsAdminTool,回车输入"are ./",回车等待会看到一堆解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对应的库文件夹下的cell文件夹,删除schematic文件夹里的*.cdslck文件
更快的方法是进入库文件夹,打开 ...

这方法我试过了,文件夹中没有*.cdslck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该是哪里有属性是你看不到权限的吧

请问具体咋解决呀?

网友:
找你领导开权限

网友C:
更快的方法是进入库文件夹,打开terminal,输入clsAdminTool,回车输入"are ./",回车等待会看到一堆解锁的(楼上不不教你方法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快的方法是进入库文件夹,打开terminal,输入clsAdminTool,回车输入"are ./",回车等待会看到一堆解锁的 ...

这方法不行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方法我试过了,文件夹中没有*.cdslck的文件。

这个库是你可访问的权限下吗?如果不是你的库,可能你只有只读权限,自然就没法编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