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改virtuoso电路图及版图显示区域的大小

楼主(2021-01-27):
在4K分辨率KDE桌面下更改系统缩放率cadence打开有个致命的电路图只能在一小块显示问题(除了这个其他都挺好),有谁知道cadence文件中哪个文件定义工作区域的位置?想更改下

KDE缩放下的cadence

KDE缩放下的cadence

网友A:
自己放大缩小吧…… 【】这两个符号或者shift z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放大缩小吧…… 【】这两个符号或者shift z

没用,,显示电路图的就那一小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