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计D触发器,是否需要将管子的DC都设置在饱和区?

楼主(2021-01-27):
以上两种CML结构,是否应该把每一个管子的DC都设置在饱和区?
师兄师姐们一直说 “把管子最好放在饱和区”
但是我有个疑问   用作DFF的设计,如果输入信号为大信号,比如输入data的VPP约等于0.8VDD,那么此时管子DC设置在饱和区和非饱和区有什么区别呢?不都一样变成非线性了吗?

类似的,是不是逻辑电路(比如上PMOS下NMOS的反相器、TSPC的D触发器等),可以不看DC是否在饱和区,而只跑tran波形?

可能是比较基础的问题,还希望大佬们能帮忙解惑,谢谢!

网友:
用作PLL分频器么?如果是OLL里面的分频器的话,不能把它看作逻辑器件,因为对于PLL来说关键的是过零点以及过零点处的斜率,幅值够用就行,而数字逻辑器件只关心高/低电平的电压区域,是不一样的。

网友:
作为新人,我的理解是,需要管子提供放大作用就工作在饱和区,仅作为开关的话,只考虑导通电阻就可以了,不知道我的理解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不需要吧,数字电路都饱和还能有什么功能呢,只用看逻辑电平对不对就行了

网友A:
CML可不是纯数字电路,静态下dc bias还是要保证饱和区的。

网友:
刚刚准备回答,想了一下好像不太对。还是等高手解答吧。

楼主(2021-03-24):
引用 网友A:
CML可不是纯数字电路,静态下dc bias还是要保证饱和区的。

您好,若CML的时钟管和数据输入管均为大信号时(如PLL分频器端),即使DC均偏置在饱和区,但是大信号的输入瞬态过程仍旧会使得MOS管退饱和,那么此时DC偏置在饱和区的意义是?

还望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2025-07-23):
同问,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