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个泡】国产操作系统UOS(deepin/ubuntu1804-2004)安装EDA

楼主(2021-01-27):
;;create software root directory
sudo mkdir /software && sudo chmod 777 /software
mkdir /software/eda/cadence

;;Enable 32bit repo
sudo dpkg --add-architecture i386
sudo apt update
sudo apt upgrade

;;Clean shared lib error/warning while run iscape.sh

;;Tips
;;   "apt" always use lower case to search the package, so if system missing some lib,
;;   use the libname(lowerCase,without .so.*)+libversion(number)+[:i386](for 32bit) to install.
;;   "yum/cnf" use libName(with .so.*)+[i686](for 32bit)
;;   if some use uppercase, cannot find package.
sudo apt install openjdk-11-jdk
sudo apt install libc6:i386
sudo apt install libxext6:i386
sudo apt install libxtst6:i386

;;Install xterm for configture window
sudo apt install xterm

;;install package for IC, $CDSHOME is IC root install directory

Error:
bash: $CDSHOME/bin/virtuoso: /bin/ksh: bad interpreter: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Solution:
sudp apt install ksh

Error:
bash: $CDSHOME/tools.lnx86/bin/checkSysConf: /bin/csh: bad interpreter: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Solution:
apt install csh

Error:
$CDSHOME/share/oa/bin/sysname: 209: $CDSHOME/share/oa/bin/sysname: [[: not found
$CDSHOME/share/oa/bin/sysname: 243: $CDSHOME/share/oa/bin/sysname: [[: not found
$CDSHOME/share/oa/bin/sysname: 209: $CDSHOME/share/oa/bin/sysname: [[: not found
$CDSHOME/share/oa/bin/sysname: 243: $CDSHOME/share/oa/bin/sysname: [[: not found
$CDSHOME/share/oa/bin/sysname: 209: $CDSHOME/share/oa/bin/sysname: [[: not found
$CDSHOME/share/oa/bin/sysname: 243: $CDSHOME/share/oa/bin/sysname: [[: not found
virtuoso:   ERROR: The OA2.2 library directory ($CDSHOME/share/oa/lib/linux_64/opt) does not seem to exist.
virtuoso:    INFO: Note that OpenAccess (OA) requires running the Configure phase.
virtuoso:          See the "OpenAccess Installation and Configuration Guide" before
virtuoso:          you complete the configuration step. This manual is included with
virtuoso:          the Cadence product documentation.

Solution:
;;Solve "OA2.2 not found"
mv $CDSHOME/oa_v22.60.043/lib/linux_rhel60_64/ $CDSHOME/oa_v22.60.043/lib/linux_64/
;;set env
export OA_UNSUPPORTED_PLAT=linux_rhel60
export W3264_NO_HOST_CHECK=1

;;Solve "[[: not found", this is tools script bug, used wrong expression
sed -i "s/\[\[/\[/g;s/\]\]/\]/g" $CDSHOME/share/oa/bin/sysname

Error:
$CDSHOME/tools.lnx86/dfII/bin/64bit/virtuoso: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crypto.so.10: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DSHOME/tools.lnx86/dfII/bin/64bit/virtuoso: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ssl.so.10: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Solution:
;;set env:
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usr/lib:/usr/lib/x86_64-linux-gnu:/software/ocad/share/lib64

Error:
$CDSHOME/tools.lnx86/dfII/bin/64bit/virtuoso: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aprutil-1.so.0: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Solution:
sudo apt install libaprutil1-dev

Error:
$CDSHOME/tools.lnx86/dfII/bin/64bit/virtuoso: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db-4.7.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Solution:
sudo apt install libdb-dev
sudo ln -s /lib/x86_64-linux-gnu/libdb-5.3.so /lib/x86_64-linux-gnu/libdb-4.7.so

附件包含了debian系系统缺失的一些lib,加载到LD_LIBRARY_PATH变量中即可。后续会放虚拟机出来

更新:解决debian系系统无法启动lmgrd的错误
Error:
bash: lmgrd: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Solution:
use "file" command check the interpreter of lmgrd, return:
lmgrd: ELF 64-bit LSB executable, x86-64, version 1 (SYSV), dynamically linked, interpreter /lib64/ld-lsb-x86-64.so.3, for GNU/Linux 2.6.18, stripped
search "/lib64/ld-lsb-x86-64.so.3" in redhat6/7, find it is a symbol link of "/lib64/ld-lsb-x86-64.so.3",so:

sudo apt install lsb-release
sudo ln -s /lib64/ld-linux-x86-64.so.2 /lib64/ld-lsb-x86-64.so.3

网友:
楼主好!你已经是那个靓仔。一直记得楼主是上一年度的瓢把子!谢谢!

网友:
唉...在高手面前,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网友:
楼主,这个UOS在服务器上能像centos那样稳定吗?

网友:
楼主加油,我在linuxmint上试着装还没搞定

网友A(2021-03-02):
请教楼主, 当用ubuntu18-20 安装上virtuoso, 开始跑ADE的时候,IC61X会取调用gcc4.4,但是ubuntu18-20的自带gcc版本级别远高于gcc4.4.  比如ubuntu18.04里面, 我只能卸载了ubuntu18.04自带的gcc7.3来安装gcc4.4.(因为安装gcc4.4的时候, 系统会强行要求卸载gcc7.3)  但是大多数ubuntu18的软件都需要用到7.3的gcc.   请教楼主: 如何才能把gcc4.4 放在某个文件夹里面, 然后告诉virtuoso ADE在规定的地方取调用gcc而不要调用系统gcc,这样也不用卸载系统本身的gcc了.

网友:
Keep updating....
Thanks for the update.

网友:
大神再现江湖

网友:
只会使用的,表示拜服!

网友(2021-07-17):
大神级别!

网友(2021-09-18):
这个太厉害了,必须顶一下

网友:
老哥nb啊, 搞了一上午, 原来是动态库链接问题, 话说怎么查动态库缺失, 我用ldd 来看是正常的

网友B(2022-01-22):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 当用ubuntu18-20 安装上virtuoso, 开始跑ADE的时候,IC61X会取调用gcc4.4,但是ubuntu18-20的自带g ...

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您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吗?可否分享一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您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吗?可否分享一下呢

很多软件不兼容,被系统毒打了, 老老实实换系统了redhat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