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问这个drc 错误原因

楼主(2021-01-28):
10 min metal enclosure on cuts on M5

Fat Wire Via Enclosure Rule (defined for layers M5 and VIA4) error - cut's metal encosure measures = 0 (ENCL-TO-WEST) is less than requirement = 0.015

metal enclosure是什么含义?

网友:
孔的金属覆盖包的不够

网友:
由2个大小正(长)方形嵌套的周围部分叫enclosure.

网友:
回字形的,大口包裹小口的距离是enclosure,大口metal,小口v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