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ash ADC比较器仿真结果出现问题

楼主(2021-01-28):
各位老师好,本人最近仿真时出现一些问题,没有想明白,想咨询一下。本人在做一个3bit的flash ADC,想通过加一个vdc验证功能。但当添加vin为1.44v时,对应的比较器输出如下图。(逻辑是正确的)。(vin接的是比较器的正输入端,电阻梯的分压接的是比较器的负向输入端)

当输入vin为1.45V时,比较器输出就为下图所示了。
没有太搞懂什么原因。
比较器时动态锁存比较器,复位阶段输出为0;同时将相同的电压在比较器中单独仿真时均是正确的。请各位老师不吝赐教!!!
谢谢大家了!!!

楼主:
请问有人回答吗?谢谢了

楼主:
怎么没有人啊,急求!!

网友:
看了半天才看懂你的问题是什么。。。但是你不把电路贴出来,只贴一个结果,能怎么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