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导入spef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21-01-28):
目前有一个TOP模块的spef和下面一个子模块的spef,需要一起导入PT分析时序。
导入时报了这样的错
脚本是这样,请问是哪里设置不对吗

网友A:
$VARS用法问题

楼主:
另外这个chip_file_name指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VARS用法问题

可以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
应该是top层的spef文件.统管全局.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详细说一下吗

既然是数组,()里面的key就不能是变量了吧,$cond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