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2

楼主(2021-01-28):
请教下 ICC2 可以支持不同高度std cell的优化吗?如果支持,需要开启什么设置呢,谢谢了

网友A:
支持.place_opt自动会进行leaglize放置...
也可以
icc2_shell> legalize_placement -cells $ddr_BUF –incremental
icc2_shell> check_legality -cells $ddr_BUF

Perform legalization and verify that the placement is leg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place_opt自动会进行leaglize放置...
也可以
icc2_shell> legalize_placement -cells $ddr_BUF –incr ...

明白了,谢谢啦

网友:
icc里需要在tf里设置不同的unit tile, icc2应该也是类似的f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