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下这两个error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1-28):
check_boundary_cells报出来的
Error: Illegal corner cell boundarycell!FILL2BWP35P140!10010 in {{742.5600, 862.2000} {742.8400, 863.1000}}. (CHF-026)

Error: There is a gap in {{15.2600, 2.7000} {15.5400, 3.6000}}

网友:
工具表面上给报出来的是boundary cell放的不合理,查一下这个FILL2BWP35P140;man 一下这个CHF-026;第二个错误:报出一个空白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