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浮动电流源电流总大小怎么设计确定?

楼主(2021-01-28):
如上图,假设我想要让浮动电流源上端电压为Vup,下端电压为Vdown,流过M27和M28的电流和为1mA,应该如何开始呢?
输入级两个尾电流确定后,流过M11和M17的电流也就确定了,但是流过浮动电流源的电流和其两端的电压只有一个解,M27和M28取大了电流自然很大,但Vup和Vdown范围就达不到要求,把要的范围调好了,电流就又很小;而且这一串就是电阻在自己分压,M11和M17的电阻也随着浮动电流源支路在变,头疼的很。。哪位大神能指条明路,如此设计该怎么入手呢。。

网友:
M27和28去掉都是可行的,放上去是为了匹配M19和20的。
这电路要先做一些计算的,感觉你电路都没理解清楚。。。

网友:
浮动电流源的电流是和偏置产生的那路电流(M21、M22、M23、M24)相关的,你看看论文书吧 有计算公式的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

A compact power-efficient 3 V CMOS rail-to-rail input-output operational amplifi.pdf

网友(2025-04-05):
考古,请问是如何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