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神:数字电桥如何测量电感,电压选择多少?

楼主(2021-01-28):
我是做DCDC开关电源的。
以前用数字电桥测量电感的电感量,默认的电压选择的是1V,1kHz。公司的电感是插脚的,形状和电解电容差不多。一般标称2.2uH的,实际测量出来是1.8uH左右。
最近要选择一种微型电感,用于合封到芯片内部,厂家提供的电感标称是2.2uH,我用1V,1Khz测量值是4.5uH,相差很多。咨询厂家后得知,要将电压设置为0.2V,1KHz,电感值才是2.2uH左右。实验了一下,果然如此。
我用公司自己的插脚的电感,试了一下,无论电压设置多少,1V或者0.2V,0.5V,电感值都是在1.8uH。不知道这当中到底有什么区别。

而且,这两种电感区别,如果使用插脚电感,系统板子上,整个系统效率很高,在88%左右。
如果用厂家提供的微型电感,整个系统效率只有74%左右。

不知道这个微型电感,到底能不能用,还是不适合我这个系统使用,哪位大神指教一下吧,查了很多资料,一直没有看到能说明白的。

好像这个电感测量,跟磁芯的材质也有关系似的。求指教,求指教!

网友:
我觉得你选择的微型电感应该对激励电压敏感,会随着激励电压变化,所以测试条件应该和使用电压一致

效率偏低可能是微型电感的DCR比普通的绕线电感大的原因,至于能不能用得综合考虑
如果发热量能够接受,温升不高,虽然效率偏低,但还是可以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