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LVS能通过,但是过PEX的时候显示LVS不能通过

楼主(2021-01-28):
看了之前的的帖子说到
我按照帖子中的说法设置
但PEX还是不能通过。LVS_report里面显示的错误是
看起来像是LVS时在layout里无法识别我的MOS管的multi。
求助各位大佬,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楼主:
目前是将LVS rules file 放进 PEX rules file,就没有出现报错了。

网友:
你看看 DAC_PIN.lvs.report

网友:
先看lvs report,看看哪里的问题;
在比较跑lvs和pex的lvs文件,看哪里不同;
再比较跑lvs和pex时的option,看哪里不同。

网友A:
跑lvs的时候选择flat模式看看能不能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lvs的时候选择flat模式看看能不能过

请问是在哪里设置呢

网友B:
跑完PEX的时候,点一下运行窗口的“Start RVE”,查看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在哪里设置呢

跑LVS界面的输入界面内,有个如RUN的模式设置,默认是hierarchical,下拉选fla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LVS界面的输入界面内,有个如RUN的模式设置,默认是hierarchical,下拉选flat
...

没有看见有下拉菜单,把这个取消了以后还是不能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完PEX的时候,点一下运行窗口的“Start RVE”,查看一下

全都是这个类型的错误,我的管子是用了multi的,它识别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看见有下拉菜单,把这个取消了以后还是不能通过。

是inputs那个选项里的最上面的RUN
PEX跑LVS时好像是flat模式下跑的,你要是flat的LVS不过的话PEX没法提取,我上次出这个问题是把flat的LVS问题解决了就好了

你这些错误是dummy管引起的吗?仔细检查下,我看你的原理图里还有没有电位的dummy管

网友C(2021-03-05):
我也遇上了这种情况,我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个poly2电阻,所以在跑lvs时需要在规则里面加点东西,然后lvs能跑过,pex那边的LVS没加,所以无法识别poly2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在哪里设置呢

input那个位置有个选项

网友D(2024-01-26):
引用 楼主:
目前是将LVS rules file 放进 PEX rules file,就没有出现报错了。

你好,请问一下是直接将LVS的规则文件复制 粘贴在PEX 的rule文件 里边吗?我好像遇到了和您一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一下是直接将LVS的规则文件复制 粘贴在PEX 的rule文件 里边吗?我好像遇到了和您一样的问题
...

时间有点久了,记的不太清了。大概是pex也需要调用lvs文件,之前pex.rule调用的lvs文件和lvs.rule调用的lvs文件不一样,所以出现了lvs能过pex不能过的情况。将pex.rule调用的lvs文件改成和lvs.rule调用的lvs文件一样,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2025-05-08):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上了这种情况,我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个poly2电阻,所以在跑lvs时需要在规则里面加点东西,然后lvs能跑 ...

你好,可以请问一下,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吗?

网友(2025-07-26):
引用 楼主:
没有看见有下拉菜单,把这个取消了以后还是不能通过。

输入啊哥们,在inputs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