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ve与verdi 查看波形是否一致

楼主(2021-01-28):
问题一:如果用VCS仿真完(前仿),用不同的查看波形软件,分别用dve和verdi查看是否会存在波形不一致情况?
问题二:用不同版本的vcs,如vcs2014, vcs2018 仿真完,同时用dve打开,波形是否会存在不一致情况?

几款查看波形软件如dve,verdi,modelsim,questasim等

观点一:同一个仿真器仿真完,波形数据已经定下来了 *.vpd   *.fsdb  波查看器只是呈现波形,但是就是用来不同的波形查看器导致呈现出来的效果不一样
观点二:同一个仿真器仿真完,波形数据已经定下来了 *.vpd   *.fsdb  两种波形文件只是文件形式转换,数据是不变的,所以用什么波形查看器应该结果是一样的

请经验丰富的大佬简述几句,严禁拍脑门答案

网友A:
最原始的是VCD格式,是一种文本格式,如果vpd,fsdb转成这种人工可以比对的格式,或者直接diff,一致,那就是一样,如果EDA工具如果有bug,出来的波形可定是有肯能不一样的。毕竟都是压缩加密的数据。看不见虽知道对不对。只有在光天化日下的vcd我们可以确定一样不一样

网友B:
没有这样的疑问,一直是vcs+verdi使用,加上-kdb选项,保持编译的一致。一般verdi的版本要大于等于vcs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样的疑问,一直是vcs+verdi使用,加上-kdb选项,保持编译的一致。一般verdi的版本要大于等于vcs版本 ...

是的,亲测有效,verdi版本大于vcs版本什么问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原始的是VCD格式,是一种文本格式,如果vpd,fsdb转成这种人工可以比对的格式,或者直接diff,一致,那就 ...

不管基于那种格式(vpd,fsdb)来看波形,数据源头都是vcd文件,这个是明确的,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