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带隙输出

楼主(2021-01-28):
大神们,请教以下,带隙基准输出温度曲线开口向上还是向下取决于什么呀?

楼主:
一阶补偿后开口向上还是向下取决于什么呀

网友A:
取决于你采用的BJT管的二阶温度特性,用1.2V的BJT或用3.3V的BJT开口可能就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决于你采用的BJT管的二阶温度特性,用1.2V的BJT或用3.3V的BJT开口可能就不一样。 ...

学到了

网友:
相信大家把这篇文章学习一下,基本就行了解决这些疑问

网友:
应用的是BJT的温度特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