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中时序报告中net delay很大应该怎么解决呢

楼主(2021-01-28):
图中的ena_48M为主时钟4分频的输出信号,驱动4个模块A、B、C、D(A输出数据送给B经过C输出给D) 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优化时序呢?如果产生相同的两个时钟ena_48M,分别驱动AB和CD,这是否还算是同步时序电路呢?谢谢了

网友A:
网表图发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表图发一下吧

您好,请问您指的网表图是在PlanAhead中看到的错误路径走向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您指的网表图是在PlanAhead中看到的错误路径走向图吗

就是带有器件,啥的那张图,带着示意的连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