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助,两级运放的比较器输出级俩mos管应该工作在什么状态?

楼主(2021-01-29):
途中M6和M7,仿真出来有一个在线性区,这正常吗?谢谢!输入一个给的共模电压,一个给的方波信号

网友A:
比较器最后输出级工作时肯定有一个在线性区的吧,因为开环应用,运放一般是反馈应用 所以输出级一般在饱和区

网友:
建议重新研读书本,搞明白比较器和运放的区别。。。。

网友(点评):
人家标题都说自己是小白了,你要么像其他人一样耐心给人解释一下,要么就默默划走,至于跑到一个小白面前来装逼寻找存在感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较器最后输出级工作时肯定有一个在线性区的吧,因为开环应用,运放一般是反馈应用 所以输出级一般在饱和 ...

你好,能推荐本书看一看吗,想了解一下比较器和运放的具体区别,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能推荐本书看一看吗,想了解一下比较器和运放的具体区别,谢谢
...

ALLEN的书

网友:
好的谢谢,我去翻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