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和vcs联合debug自动在uvm error暂停

楼主(2021-01-29):
发现verdi和vcs联调的时候,自动会在UVM_ERROR的位置暂停下来,就好像我给它加了个断点。那么怎么去掉这个功能呢?

网友:
是不是你环境设置了UVM_MAX_QUIT_COUNT=1导致的

网友:
如果是暂停不是finish的话,可能命令行里或tb里修改了调试行为:UVM_ERROR设成了UVM_STOP

网友:
也有可能是你设计在那个位置卡死了,设计代码不跑了,类似于形成了一个环,你在等他,他在等你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