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仿真,如何只保存某一个子电路内的全部数据?

楼主(2021-01-29):
顶层电路里有多个子模块,就只想保存其中某一个子模块内部的全部数据,怎么设置?

网友A:
使用save命令. 比如要保存顶层的I1模块下电压
save I1.*   // 保存I1及其子模块的所有电压
save I1.*   depth=2 // 只保存I1这一层的所有电压

如果通过spectre命令行做仿真, 则可以在网表中添加save命令

如果通过ADE仿真, 需要把save命令放到一个.scs文件中, 然后可以在"Model Libraries"设置中包含这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save命令. 比如要保存顶层的I1模块下电压
save I1.*   // 保存I1及其子模块的所有电压
save I1.*   dep ...

感谢!那ADE里的Outputs菜单里的“save options”选项同时怎么设置,选“selected”吗?如下图。要是选lvl或lvlpub,还要填层级数,这样会把顶层下所有模块按层级保存数据。同时怎么看子模块下的全部器件的端口电流呢?

网友B:
ADE->Outputs->To Be Saved->Select By Subckt Inst

如果看不到这个菜单说明你的IC版本太老了,换新的就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那ADE里的Outputs菜单里的“save options”选项同时怎么设置,选“selected”吗?如下图。要是选lvl ...

对, 选"selected".

网友(2021-07-23):
引用 网友A:
使用save命令. 比如要保存顶层的I1模块下电压
save I1.*   // 保存I1及其子模块的所有电压
save I1.*   dep ...

Good!

网友(2024-08-28):
引用 网友B:
ADE->Outputs->To Be Saved->Select By Subckt Inst

如果看不到这个菜单说明你的IC版本太老了,换新的就有 ...

请问这个depth填0 1 2 有什么区别吗,我尝试起来好像没区别,都是一个模块内所有的电流电压

网友:
Depth就是层级的意思.存多少层信号的意思.

网友(2024-10-31):
引用 网友A:
使用save命令. 比如要保存顶层的I1模块下电压
save I1.*   // 保存I1及其子模块的所有电压
save I1.*   dep ...

请问一下,那保存电流呢,命令怎么写

网友(2025-01-15):
引用 网友A:
使用save命令. 比如要保存顶层的I1模块下电压
save I1.*   // 保存I1及其子模块的所有电压
save I1.*   dep ...

试了一下,depth无论写1还是2 ,没区别,都是全部的点,有什么其他设置吗,

网友(2025-04-29):
举例TOP层叫I0,TOP下面有模块叫BG,如果要打印BG内部的所有电压和电流,命令如下:
打印电压:save I0.BG.* depth=3
打印电流:save I0.BG.* sigtype=subckt dept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