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rtisan Sram compile EMA端口设置

楼主(2021-01-29):
180nm用Artisan compile出来的SRAM存在两bit EMA(extra margin adjust),
EMA数值越大,CLK->Q的delay会越大,请问在例化该sram时是否直接可以把EMA tie成2'b00 ?

网友A:
现在delay 多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delay 多少呀

00: 3.9ns
01 : 4.1ns
10 : 4.9ns
11 : 5.5ns

楼主:
不知道是否可以把它tie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否可以把它tie住?

就2bit而已,不要tie住,万一有什么特殊变化——工艺偏了,或者需要在更恶劣的环境使用,那还有补救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2bit而已,不要tie住,万一有什么特殊变化——工艺偏了,或者需要在更恶劣的环境使用,那还有补救办法 ...

用寄存器去控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寄存器去控制吗

寄存器应该就够了
如果需要"分类”不同访问频率的芯片再考虑efu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