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乘法器优化之booth乘法

楼主(2021-01-29):
乘法器——booth算法设计过程1
可以证明的是,第一张图这三个公式是相等的,一个有符号的二进制数的补码用公式1来表示,可以等价地写成公式2和公式3。
布斯编码可以减少部分积的数目(即减少乘数中1的个数),用来计算有符号乘法,提高乘法运算的速度。
1.基2的Booth乘法
    如上图所示为二进制乘法的过程,也是符合我们正常计算时的逻辑,我们假设有一个8位乘数(Multiplier),它的二进制值为0111_1110,它将产生6行非零的部分积,因为它有6个非零值(即1)。如果我们利用公式2将这个二进制值改为1000_00-10,其中低四位中的-1表示负1,可以证明两个值是相等的。可以这样简单理解,那就是现在原值得末尾加辅助位0,变为0111_1110_0,然后利用低位减去高位,即得到1000_00-10。这样一变换可以减少0的数目,从而减少加的次数,我们只需相加两个部分积,但是终的加法器必须也能执行减法。这种形式的变换称为booth encoding(即booth编码),它保证了在每两个连续位中最多只有一个是1或-1。部分积数目的减少意味着相加次数的减少,从而加快了运算速度(并减少了面积)。从形式上来说,这一变换相当于把乘数变换成一个四进制形式。
    最经常使用的是改进的booth编码。乘数按三位一组进行划分,相互重叠一位。其实就是把公式1重写为公式3。每一组按下表编码,并形成一个部分积。
再考虑前面提及的8位二进制数0111_1110。从msb到lsb,可以把它分为三位一组首尾重叠的四组:01(1),11(1),11(1),10(0),末尾补了一个辅助位0。根据上表编码得到:10(2),00(0),00(0),-10(-2),或者表示为1000_000-10,这与前面得到结果是一样的。这时,乘2就是移位。所以布斯算法仅涉及加法,减法和移位操作。
    这样一来就很容易理解了。
乘法器——booth算法设计过程2
这里讲解一下BOOTH算法的计算过程,方便大家对BOOTH的理解。
上图是BOOTH算法的数学表达。由于FPGA擅长进行并行移位计算,所以BOOTH算法倒也好实现。
       上图是对乘数的加码过程,具体可以见下面的例子。
       7 x (-3),其中R1表示被乘数 7, R2 表示乘数 -3,那么二者对应的补码,为 R1 0111,R2 1101,
P代码最终结果容量,应该为 2x 4 + 1 = 9位,其中一位作为辅助位。
下面举例R1=0111 R2=0010时计算过程如下:
        上述的计算过程需要注意,在进行右移时,需要将P = {R0,R2},当作整体看待,若P[8]最高位为0,则
移位之后的结果R0的最高位就补0,若是1就补1,由上图的第7步到第8步的变换,{R0,R2} =
{1001,,0001},那么P的最高位是1,则以后之后,R0的高位需要补1,所以得到移位之后的结果{R0,R2} =
{1100,1000},并且辅助位由于乘数的低位是1,所以辅助位为1,辅助位和乘数的移调的位的逻辑值有关,比
如乘数是0010,则四次操作的辅助为 0, 1, 0, 0。
                 booth乘法结构
事实上基2的Booth乘法有时候并不能减少乘法操作所需要的周期数,因此考虑可以使用改进的基4或者基8Booth

2. 基4Booth乘法

跟基2的算法一样,假设A和B是乘数和被乘数a − 1 是末尾补的0,a 2 n , a 2 n + 1是扩展的两位符号位

同样可以将A变形为:

算法实现

有了公式就可以比较方便地推导算法步骤了,首先给出基4booth的编码表:

所有操作过后都会移位两次。

示例:
A = − 7 , B = − 3 A = -7,B = -3A=−7,B=−3
首先,计算编码需要的操作数:
+ B = 11111101 +B = 1111 1101+B=11111101
− B = 00000011 -B = 0000 0011−B=00000011
+ 2 B = 11111010 +2B = 1111 1010+2B=11111010
− 2 B = 00000110 -2B = 0000 0110−2B=00000110
下面对A AA进行编码:

A = > ( 11 ) 1001 ( 0 ) = > ( 111 ) ( 100 ) ( 010 ) = > ( 0 ) ( − 2 X ) ( + X ) A => (11) 1001 (0)=> (111) (100) (010)=> (0) (-2X) (+X)A=>(11)1001(0)=>(111)(100)(010)=>(0)(−2X)(+X)

计算过程:

+ 1111 1101    +B
+ 0001 10      -2B << <<
----------
= 0001 0101    = 21

可以发现,对于8bit的乘法,基4的booth算法最多只需要计算4个部分积的累加,极大简化了求和逻辑。简化计算周期。

网友(2021-03-18):
基4 is good , others dont understand , thanks

网友:
感觉有些地方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