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RAM 在scan mode下如何bypass

楼主(2021-01-29):
如题,不用工具去生成,用rtl去做个wrapper

网友A:
干嘛要bypass,直接测也可以的啊!scan chain可以对ram的地址,数据操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嘛要bypass,直接测也可以的啊!scan chain可以对ram的地址,数据操作的。

這樣不會花很多時間測試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要bypass,直接测也可以的啊!scan chain可以对ram的地址,数据操作的。

我理解对sram的测试应该通过Mbist,在scan下应该把它bypass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理解对sram的测试应该通过Mbist,在scan下应该把它bypass

对sram自身完备测试当然应该通过Mbist,scan针对的是sram的shadow logic 的测试,你用bypass和他用的sequential ATPG都是为了这部分逻辑。只是bypass容易实现,ram sequential 要求design中的Sram在scan mode下scan可以接管所以control。但是会cover更多的fault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sram自身完备测试当然应该通过Mbist,scan针对的是sram的shadow logic 的测试,你用bypass和他用的sequ ...

Hi 大牛请问什么是shadow logic,不理解为什么scan需要对sram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Hi 大牛请问什么是shadow logic,不理解为什么scan需要对sram控制

就是memory interface 周围的logic呀,比如你现在想加bypass logic是因为你现在把memory当作一个block box ,这样memory interface 中input 前面的faults 没有observe points,output后面的faults没有control points。造成的memory interface 相关的coverage loss。像上图所示bypass的方法直接从 DI ---> DO ,绕过了这个block block,从而detect memory interface周围的logic。ram sequential ATPG 的方法就是对memory建模,让ATPG tool知道该怎么操作memory(前提是你的design要设计成在scan mode下可以接管memory,例如第二张图里用TM去切WE的控制权)。这样memory interface周围的logic自然就有 control/observe point. 而且是真实穿过memory内部的path。coverage也是最高的。当前TMAX 的fast-sequential engine和 Tessent 的multiple load 生成 ram sequential的pattern已经很快了。不过是否要用取决于你们实际对DFT quality的要求。毕竟比直接bypass需要的effort要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memory interface 周围的logic呀,比如你现在想加bypass logic是因为你现在把memory当作一个block bo ...

非常感谢,想再请问下,如果我在scan mode下,把A/D/CEN/WEN做异或然后输出给Q,这样子对于black box的input就不会有coverage损失吗,对于output会有损失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想再请问下,如果我在scan mode下,把A/D/CEN/WEN做异或然后输出给Q,这样子对于black box的in ...

我记得即使完全把memory 用 bypass 包起来,也会有少量的loss,不过是memory interface自身上很少的点,你可以analyze faults具体自己看下。

网友C(2024-06-27):
引用 网友B:
就是memory interface 周围的logic呀,比如你现在想加bypass logic是因为你现在把memory当作一个block bo ...

大佬你好,ram sequential这里说的TM去切WE的控制权是啥意思呀,WE原先是func逻辑进行控制的,TM切掉那原来func逻辑怎么cover?

网友(2025-04-03):
引用 网友C:
大佬你好,ram sequential这里说的TM去切WE的控制权是啥意思呀,WE原先是func逻辑进行控制的,TM切掉那原 ...

同问,请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另外,我发现我在atpg时不对sram做额外操作(没做bypass,也没做切控制权),sram内部的DFF会被工具识别成non scan cell,工具会生成clock sequential pettern去测sram的端口连接的逻辑,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想再请问下,如果我在scan mode下,把A/D/CEN/WEN做异或然后输出给Q,这样子对于black box的in ...

请问下 为什么是做异或?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想再请问下,如果我在scan mode下,把A/D/CEN/WEN做异或然后输出给Q,这样子对于black box的in ...

是两两异或吗?两两异或的话还是会有好几个异或输出,怎么让这几个输出都observe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