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工艺库中标准单元的命名规则

楼主(2021-01-29):
刚开始学习建库,对工艺库里的标准单元命名的含义不太清楚,比如BUF_X7P5B_A9TL40和BUFZ_X16M_A9TL40有什么区别,求问各位大神其中数字和字母含义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base有写

刚开始学,不太懂。请问database文件一般放在什么位置,是PDK中的db文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开始学,不太懂。请问database文件一般放在什么位置,是PDK中的db文件吗
...

doc文件夹,一般是pdf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doc文件夹,一般是pdf文件

好的,谢谢

网友B(2022-09-12):
BUF_X7P5B_A9TL40
功能:buffer
驱动能力:7.5
时序特性:延迟平衡
版图规格:9个Track
Min Lenth:40nm

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BUF_X7P5B_A9TL40
功能:buffer
驱动能力:7.5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