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家:做一个传输时延20ns以内的模拟比较器,应该没有问题吧?

楼主(2021-01-29):
请问大家:做一个传输时延20ns以内的模拟比较器,应该没有问题吧?应用于电源中的电流检测。

网友:
看你功耗和负载要求了

楼主:
也就说,不在乎功耗的情况下,传输延迟10多个ns没问题.

楼主:
模拟比较器传输延迟能做到10ns以内吗?我的电路结构是三级差分放大+一级CS电路+反相器

网友:
说的不严谨,应该看输入差值多大时的延时,而且电流检测晚个几十几百nS,应该没多大关系吧。你电流的上升速度很快吗。

网友:
当然没有问题,想象一下SARADC可以做多高的速度,其中用到的比较器还有offset cancel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