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SH1-1-1结构的DSM调制器实现

楼主(2021-01-29):
请问大佬们,最后mash 1-1-1输出的是模拟还是数字呢,在simulink仿真幅度可以达到3,在电路中是怎么实现的呢

楼主:
用mash111的话,输出有-3-4之间8个值,使用多模分频器,最简便的就是做连续可编程的分频器。比如可以用多级/2/3级联实现,那这个输出的是幅度为3,那怎么加到多模分频器呢

网友:
MASH1-1-1的输出是数字的呀。需要配合双模分频器实现小数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