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倍过采样ADC的数字滤波器用什么结构最好?

楼主(2021-01-29):
如题,4倍过采样ADC的数字滤波器用什么结构最好?

网友A:
没有提具体指标,什么结构都可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提具体指标,什么结构都可以呀

通带纹波<0.01dB     阻带衰减70dB

网友A:
这个要求还蛮高的,可以尝试下半带抽取,做成多相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求还蛮高的,可以尝试下半带抽取,做成多相结构

两个半带??每个2倍降频,这样不晓得是不是最优的选择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半带??每个2倍降频,这样不晓得是不是最优的选择

OSR只有4,没法使用经典的CIC+CIC comp+HB结构,等纹波要求又比较高,肯定得采用等纹波结构我自己的话半带用得多,所以推荐半带,不过我感觉这个要求下阶数应该都差不多,不妨把优化重点放在实现上,看更care功耗还是面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R只有4,没法使用经典的CIC+CIC comp+HB结构,等纹波要求又比较高,肯定得采用等纹波结构我自己的话半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