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助片外大电容的LDO补偿问题

楼主(2021-01-29):
最近做片外大电容的LDO,应用于高电压域,且精度要求不高,对面积、功耗、响应有点要求,因此有一个疑惑由于片外大电容,主极点放在外面,通常用电容的ESR电阻补偿,那么如果ESR电阻不够如何补偿?
     A:人为加电阻,这样输出会有过冲的问题,这种方法现在在用;
     B:将次级点外推,增加第二级放大支路电流,没仿真尝试过,但是一般不太会这么做,功耗增加比较多;  加buffer结构,我仿真过论文里的架构,发现次级点外推了,但PM不能达到60,加了补偿的电容Cc后才能实现PM超过60,但是一般Cc都要有10pF,这样是将主极点放在内部了,10pF对高压应用来说,mos面积有点大;
    C: 伪ESR补偿结构,我也尝试过,好像增加的零点不能到很低的频率,因此没办法补偿,除非与buffer结构一起才能补偿,但是瞬态效果并不好,这种伪ESR补偿电路有人实际产品用过吗?
    D:其他动态的零极点补偿一般架构都比较复杂,我没尝试,个人,
    是不是对于这种外部大电容的LDO架构,现在有没有简单的补偿方法即不靠ESR,不增加太多的功耗,补偿电容也在1pF左右的量级? 这个只是我的疑惑,也许并不存在这么完美的电路架构,需要trade off。

网友A:
  主极点就在LDO的输出,这种结构的稳定性问题主要靠较大的输出电容将主极点往里推吧。
  次极点由内部第一级输出点的RC决定,或许可以通过加源跟随器的方式降低次极点小信号阻抗,来提高稳定性
  实际应用中需要考虑Package和PCB的寄生电阻,寄生电感,外加电容的ESR和ESL,这些寄生参数有可能出现
  Gain多次过0dB的现象,你可以仿仿试试。
  一点浅见。。

网友B:
Usually POL use LDO with external caps. That's because the LSFET driver using the supply from LDO. LSFET ususally is way big than HSFET, which means Cgg of LSFET is hudge. when LSFET is turned on, You need to use the external cap to hold enough voltage. It's kind of like charge sharing between external cap to internal cap.

TI has some parts use "capless" LDO. However, if the load current is over 8A, the external cap is needed due to big FET.

It's very common to use external cap to compensate the LDO, which means the dominant pole at outside. Because dominant pole is at outside, we don't put cap to compensate the internal circuit. Otherwise, these 2 will fight each other. We ususally design a amplifier with low output impedance. how to make it? you can add a resistor in paralle with output of the error amplifier. one end of the resistor is connected to output of error amp and the other end is connected to a fixed voltage? how to decide the fixed voltage? you can use diode connected PMOS with bias proportinal to the load of erroramp.

You can also add cap in parallel with this resistor. By this way, you can have higher DC or low-frequency gain and lower high-frequency gain. This will have better stability.

Since you add a resistor in paralle with output of error amp, the DC gain won't be too high, and stability can be kep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极点就在LDO的输出,这种结构的稳定性问题主要靠较大的输出电容将主极点往里推吧。
  次极点由内部第一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ually POL use LDO with external caps. That's because the LSFET driver using the supply from LDO. L ...

Thanks for the reply. i never thought about adding a parallel res , i will try. Thanks for the idea.

网友C:
片外 cap 如果 esr不够, 取巧方式  输出串ohm 小电阻或是 metal电阻 . 当然会有压降 , 但片内补偿电容可缩小.
补偿方法即不靠ESR => 你可找 capless 设计或找 capfree .  Capless  是没外部电容,  capfree 则外面电容大小都可以 . 可以找 cap free pap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片外 cap 如果 esr不够, 取巧方式  输出串ohm 小电阻或是 metal电阻 . 当然会有压降 , 但片内补偿电容可缩 ...

好的,谢谢回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主极点就在LDO的输出,这种结构的稳定性问题主要靠较大的输出电容将主极点往里推吧。
  次极点由内部第一 ...

如果寄生参数导致多次过零,就不稳定了。那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如果寄生参数导致多次过零,就不稳定了。那怎么解决?

既然使用主极点在输出点这种结构,就会存在这样的风险。
解决途径:
1. 根据实际需求,是否选择该结构LDO;我们使用这种LDO主要是输出点有一个大电容,没办法做成次极点。
2. 限制外围package和PCB 的走线,减少ESL等寄生参数。

欢迎指正!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既然使用主极点在输出点这种结构,就会存在这样的风险。
解决途径:
1. 根据实际需求,是否选择该结构LDO ...

hi,我是用bondingwire的L来仿真。毕竟ESL很小。如果负载不是安培级别,我就的不用考虑ESL。现在我用Lbondingwire=5nH来仿真片外电容LDO,在较大负载情况下,的确有多次过零。但是每个过零点的PM,GM都足够。用瞬态阶跃响应也没发现会震荡。所以,多次过零,就会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hi,我是用bondingwire的L来仿真。毕竟ESL很小。如果负载不是安培级别,我就的不用考虑ESL。现在我用Lbond ...

Spice tran会比跑 ac .
  以前碰过 pm  , 但流片有震荡..  pm 一直 pass ..查不出bug , 最后sim tran 只"某种下"
  才查到 .
设法先sim  fib 方式 解掉后 , fib下去解 真的可震荡 .
sim ac 只是参考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pice 跑  tran会比跑 ac准 .  以前碰过 pm够  , 但流片有震荡..  pm 一直 pass ..查不出bug , 最后sim  t ...

sim ac的确只是参考。最终还是需要验证tran是否会震荡。但是tran有时候会震荡,有时候不震荡。那怎么容易仿真出tran震荡?可否分享下你原先的debug经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sim ac的确只是参考。最终还是需要验证tran是否会震荡。但是tran有时候会震荡,有时候不震荡。那怎么容易 ...

不太记得 . 当初presim 跑很多 case, corner , sweep temp  ..正常没有 ,好在那 chip当初有留 probe_PAD可下针, 另外那个老工艺没法后仿 postsim,好像自己故意加很多 Resistor, Cap op_ AMP输入端  .好像 vdd给某电压 瞬间 rampup ?.. 意外 给某电压后 在跳动.  但是也没 ring很久 .. .后来就补偿电容 加大 . 先仿看看 ..解决后,  FIB 真的解掉 ,  改版流片回来 确定解掉 .

解电路 : 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  任何可能都不要放过.
你认为不可能 …很抱歉, 流片回来跟你仿就不一样  ,
类似问题碰过太多 . 很多 BUG 是你没想到.

另外多找人讨论, designer 很多解不出自己BUG 因为,  designer 都想自己想 , 以前就帮别人解过 BUG, 完全不在那位 RD, 一开始 RD怀疑 process最后都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太记得 . 当初presim 跑很多 case, corner , sweep temp  ..正常没有 ,好在那 chip当初有留 probe_PAD可 ...

网友(2022-03-27):
引用 网友B:
Usually POL use LDO with external caps. That's because the LSFET driver using the supply from LDO. L ...

Hi,camelotking

Are there any relevant references paper ?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主极点就在LDO的输出,这种结构的稳定性问题主要靠较大的输出电容将主极点往里推吧。
  次极点由内部第一 ...

大侠, 主极点放在输出大电容的地方,我觉得主要问题就是对esr 太敏感,esr 不能太大。

主极点放在输出级的话,就要求片内的次极点都比较高,这个也可以实现,用缓冲buffer 可以推高内部的次级点, 这样的话几乎可以不用补偿电容,电路也可以很简单。但问题就是,如果片外电容有esr, (比如100mohm + 10uF , 零点就在160K ), 这个零点会拓宽整个环路的带宽,本来片内次极点很远,但是带宽被拓宽以后,可能就很容不稳定。因此这样对于封装还是PCB 的要求很高 。

这种问题一般是怎么解决的呢? 或者一般考虑esr 的范围,是个什么量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Usually POL use LDO with external caps. That's because the LSFET driver using the supply from LDO. L ...

Hi, 大侠,不知道你能否看得懂中文?为了表述的准确性,我下面用中文请教你:

你说的用片外电容当主极点,片内用低输出阻抗的缓冲buffer 推高次级点的方法很好,很简单,也不用补偿电容。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话,对输出级的寄生esr 会非常敏感,如果esr 偏大,可能会把带宽拓展的很宽。可能造成PM 恶化的比较厉害。

比如100mohm esr +10uF = 160KHz 的零点。 如果原来带宽>160KHz, 很容就把带宽拓宽都几MHz 。 这种情况下怎么处理? 是需要约束封装和PCB 的寄生电阻吗?您一般考虑允许的寄生电阻esr 在什么范围?

网友B:
引用 网友E:
Hi, 大侠,不知道你能否看得懂中文?为了表述的准确性,我下面用中文请教你:

你说的用片外电容当主极 ...

10uF cap won't have 100mohm ESR. 0603 22uF has only 2~8mohm. 10uF should have even less ESR.

If you really, you can add 0.1uF cap in paralle with 10uF . This is very common method to reduce ESR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uF cap won't have 100mohm ESR. 0603 22uF has only 2~8mohm. 10uF should have even less ESR.

If y ...

10uF 的确不会有那么大的Esr, 我下载了murata 的电容模型,大概有就有4~5m ohm 的ESR 。
我的意思是如果考虑到其他非理想因素,比如假设PCB 做的不好,封装没有很好,人为引入了Ers, LDO 纹波性能下降没有问题,但不能震荡。

网友F(2022-06-26):
引用 网友E:
大侠, 主极点放在输出大电容的地方,我觉得主要问题就是对esr 太敏感,esr 不能太大。

主极点放在输出 ...

请问一下,你所说的”就要求片内的次极点都比较高,这个也可以实现,用缓冲buffer 可以推高内部的次级点“,有没有什么资料可以推荐?或者那些书上面有讲,最近遇到这个问题,要把主极点坐在输出,但是内部次主极点又比较低。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你所说的”就要求片内的次极点都比较高,这个也可以实现,用缓冲buffer 可以推高内部的次级点 ...

同问buffer级 如何设计,直接加一个source follow 吗,有片外大电容,主极点在片外。

网友G(2023-04-03):
感觉你的1pF这种目标很难达到,其实很容易算到,
用零点跟踪之类的方法,怎么都要弄一个Rz*Cz和RL*CL可以比拟才行;
CL很大的话,Cz没法弄小的;
感觉类似pre-regulator之类的小电流应用,要么串电阻,
要么强行降增益把EA的极点怼远;

话说最后你们采用了什么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你的1pF这种目标很难达到,其实很容易算到,
用零点跟踪之类的方法,怎么都要弄一个Rz*Cz和RL*CL可以比 ...

第一种

网友G:
我的需求估计和你差不多,高压下来,电流不大;
我这两天用PESR做了一版,感觉效果还可以;
12~72输入,5V输出,0.3u~1u电容,0~2m电流;
第一级做在pre-regulate低压的半边cascode,current-mirror buffer到高边;
sense输出电流做一个受控电阻,并联一个固定电阻做PESR;
反馈电阻的ZF/PF压带内,PESR的零点放在UGB附近;
最后做出来,用了1u左右静态电流,5pF的CF,增益轻载90+dB,重载70dB;
感觉除了空载带外复数极点导致的gain margin有点紧张以外,好像没啥问题;
觉得是条可以走通的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需求估计和你差不多,高压下来,电流不大;
我这两天用PESR做了一版,感觉效果还可以;
12~72输入, ...

你说的这个和我那个ESR是不一样的,你加了一个动态的零点补偿在里面,我们只有固定的零点,

我们的产品也没有你这么大的输入电压的范围,外挂电容变化也没这么大,基本很多条件变化范围都不大的,所以相对简单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需求估计和你差不多,高压下来,电流不大;
我这两天用PESR做了一版,感觉效果还可以;
12~72输入, ...

1uA静态电流很厉害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的需求估计和你差不多,高压下来,电流不大;
我这两天用PESR做了一版,感觉效果还可以;
12~72输入, ...

1uA静态电流很厉害。一级cascode输出和功率管gate端的两个次极点怎么处理呢?反馈电阻的ZF/PF压带内,ZF/PF是什么意思?
老哥方便贴一下电路吗,感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H:
1uA静态电流很厉害。一级cascode输出和功率管gate端的两个次极点怎么处理呢?反馈电阻的ZF/PF压带内,ZF/ ...

gate是高边电流镜驱动的,电流本身不大,所以电流镜比例不大,比较容易直接推带外去;

ZF/PF是反馈电阻和那里的前馈电容的零极点对;加大电阻或者电容,压到带内,可以视为抵消了;
需要关注的就是输出极点,第一级极点和PESR零点;
让PESR跟着输出极点走,并放在UGB附近,那么无论输出极点和第一级极点的的关系怎么样,PM都不会很差;

只要注意空载的时候PESR零点和ZF不要撞到一起就好;

网友I:
请问一下,目前输出端的电容大概是3nF,主几点在输出端,有没有好的结构能保证相位裕度?

论文那个动态零点补偿我试了一下,好像没有效果?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J(2023-07-19):
引用 网友G:
我的需求估计和你差不多,高压下来,电流不大;
我这两天用PESR做了一版,感觉效果还可以;
12~72输入, ...

最近也在做做高压大负载的LDO,环路稳定性补偿遇到些问题。请问下是否有资料参考呢,PESR是怎么实现的,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最近也在做做高压大负载的LDO,环路稳定性补偿遇到些问题。请问下是否有资料参考呢,PESR是怎么实现的, ...

高压大负载?我觉得当务之急是先去把定义产品的人拉出来揍一顿;
高压regulator的功耗都是落在功率管上面的,高压大负载要烧的;

网友(2023-12-27):
引用 网友G:
gate是高边电流镜驱动的,电流本身不大,所以电流镜比例不大,比较容易直接推带外去;

ZF/PF是反馈电阻和 ...

大佬你好,请问ZF和PF都压到带内视为抵消,那这个前馈电容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记得这一对零极点是零点靠里的,是不是这个极点要放在靠近带宽的位置,这样裕度上能改善一点

网友K(2024-01-28):
引用 网友J:
最近也在做做高压大负载的LDO,环路稳定性补偿遇到些问题。请问下是否有资料参考呢,PESR是怎么实现的, ...

大佬最后怎么解决的,目前也遇到这个输出节点随大范围负载变化较大的问题,片外大电容也没有esr电阻可以用

网友L(2024-04-02):
引用 网友K:
大佬最后怎么解决的,目前也遇到这个输出节点随大范围负载变化较大的问题,片外大电容也没有esr电阻可以 ...

我最近也在设计一款低压LDO FB外接 LDO输出电压可调,负载很大1.5A drop电压200mv@1A;也遇到补偿一些问题:首先考虑到输入电压范围宽而且低压,采用PMOS作为regulate mos,考虑到面积及成本的原因,暂不考虑在误差放大器输出端采用buffer 源随结构去将降低EA输出阻抗,将次极点向高频方向推,主极点在为输出端外接1uF~220uF电容;通过仿真发现在负载或者电容改变过程中,主次极点位置会发生交叉也就是冲突,目前没有找到更好的方法;

结构

结构

网友K:
引用 网友L:
我最近也在设计一款低压LDO FB外接 LDO输出电压可调,负载很大1.5A drop电压200mv@1A;也遇到补偿一些问 ...

本人菜鸟新手,一些见解
EA输出用cascode的话阻抗会比较大吧,加上大寄生电容,内部这个极点会很低频。我这边功耗和压差都还好,由于一些原因pesr和VCCS补偿都不能用,暂时用的buffer和ahuja,各条件下裕度都ok但是瞬态还是有振铃触ocp,还在debug,1u-220u电容范围应该是要把输出做主极点吧,但是1uF 1.5A重载下输出极点会是高频,加零点追踪的话也没法跟着电容变吧,可能还是得想办法推高次级点,加miller是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本人菜鸟新手,一些见解
EA输出用cascode的话阻抗会比较大吧,加上大寄生电容,内部这个极点会很低频。 ...

由于Vdrop压差200mv@1A,同时考虑减小PMOS功率管面积,所以不打算采用source follower 做buffer ,想采用Rever nest miller compensation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本人菜鸟新手,一些见解
EA输出用cascode的话阻抗会比较大吧,加上大寄生电容,内部这个极点会很低频。 ...

可以把第一级折叠共源共栅运放改成current mirror ota,这样可以降低第一级阻抗或这一部分采用cascode

网友(2024-12-28):
引用 网友I:
请问一下,目前输出端的电容大概是3nF,主几点在输出端,有没有好的结构能保证相位裕度?

论文那个动态零 ...

您好,我目前也在做一个片外电容是nf级别的LDO,请问最后您是采用什么补偿方式的,我目前也是打算将主极点放在输出端,但是带宽和相位裕度都好小。不好补偿

网友M:
引用 网友G:
gate是高边电流镜驱动的,电流本身不大,所以电流镜比例不大,比较容易直接推带外去;

ZF/PF是反馈电阻和 ...

大侠,我最近在做一个电压基准其中的误差放大器buffer的第一级极点和带0.1uF时的输出极点离得特别近,还有一些别的极点,导致没有相位裕度。目前苦恼于怎么把第一级极点调远离输出极点,希望您不吝赐教。另外介绍一下我的EA结构,输入通过射极跟随器到PNP输入对管的折叠cascode,又经过了一个pmos到classAB输出级。

网友G:
引用 网友M:
大侠,我最近在做一个电压基准其中的误差放大器buffer的第一级极点和带0.1uF时的输出极点离得特别近,还 ...

没看到电路,说不清楚;
用PESR的方式的话,PESR补的零点随着负载电流和外部电容时跟随着输出极点的;
你如果想参考这种方法的话可以看看何乐年的那本LDO的书;

网友:
重载时稳定性:前馈电容补偿+伪ESR补偿+动态零点补偿
轻载时稳定性:动态零点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看到电路,说不清楚;
用PESR的方式的话,PESR补的零点随着负载电流和外部电容时跟随着输出极点的;
你 ...

感谢!由于是公司的项目不好贴出来电路图,您的建议很有帮助!

网友(2025-01-27):
引用 网友G:
我的需求估计和你差不多,高压下来,电流不大;
我这两天用PESR做了一版,感觉效果还可以;
12~72输入, ...

你好,我看你的反馈电阻的PF/ZF都在带内,CF也不大,是通过增大反馈电阻实现的压低频率吗,这样的话噪声会很大,请问你有看过噪声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gate是高边电流镜驱动的,电流本身不大,所以电流镜比例不大,比较容易直接推带外去;

ZF/PF是反馈电阻和 ...

还有就是PESR零点和ZF为啥不能撞到一起啊,按理还有个PF不是就和ZF抵消了吗,我仿真的时候也发现撞到一起的时候就会有个尖峰导致不稳定,但是原来不太懂,还请您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2025-04-27):
引用 网友A:
主极点就在LDO的输出,这种结构的稳定性问题主要靠较大的输出电容将主极点往里推吧。
  次极点由内部第一 ...

您好,请问下gain多次过0dB的现象是什么原因,有相关文档的介绍吗?

gain多次过0的现象下,如何判断环路稳定性。感谢您的的阅读。

网友(2025-07-23):
引用 网友L:
我最近也在设计一款低压LDO FB外接 LDO输出电压可调,负载很大1.5A drop电压200mv@1A;也遇到补偿一些问 ...

大佬,这是你自己的结构还是论文的结构?有参考论文名字吗?谢谢

网友(2025-11-25):
引用 网友G:
我的需求估计和你差不多,高压下来,电流不大;
我这两天用PESR做了一版,感觉效果还可以;
12~72输入, ...

为什么轻载会产生共轭极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