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仿真

楼主(2021-01-29):
帮转发一下,哪位知道第一张图的仿真是属于第二个图里面的哪一个仿真类型?如何进行操作?

网友A:
感觉像瞬态仿真,先开环快速建立到稳态附近,然后再闭环进行最终的建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瞬态仿真,先开环快速建立到稳态附近,然后再闭环进行最终的建立

能帮我再提供详细的指导吗?瞬态仿真的开环闭环模式,我缺少这方面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pss仿真

pss仿真不是应该是电压与频率吗?应该不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pss仿真不是应该是电压与频率吗?应该不是吧

仿tran,对输出结果用freq函数处理freq((VT("VCO_OUTB") - VT("/VCO_OUT")) "rising" ?xName "time" ?mode "auto" ?threshold 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