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神:HFSS等效电路输出问题-equivalent circuit export

楼主(2021-01-29):
求助大神:HFSS等效电路输出问题-equivalent circuit export
输出选项中有lumped element export选项,但是对一个两端口的电感(比如示例中的silicon spiral inductor),其node 1和node 2之间有rl1+ls1和rs2+ls2两个并联等效电阻和电感;为什么是两个,为什么不合并为一个呢?
我计算了一下,感觉rs2+ls2与计算出的线圈电阻和电感能够对应起来,而rl1+ls1相对大的多。请问rl1+ls1来自哪里呢?
谢谢大神了:)

楼主:
如下是等效的equivalent circuit export---lumped element export输出: * begin ansoft header * node 1 LumpPort1_T1 * node 2 LumpPort2_T1 * * created by ElectronicsDesktop * end ansoft header  .subckt Silicon_Spiral_Inductor_1_lfws 1 2 rl1_2to1 2 3 330.61541412734 ls1_2to1 3 1 6.7218384586772n rs2_2to1 2 4 2.2489421724149 ls2_2to1 4 1 2.0904078934541n rc1_1to0 1 5 1e-05 cs1_1to0 5 0 0.12471847569824p rp_1to0 1 0 18741.243063492 rc1_2to0 2 6 1e-05 cs1_2to0 6 0 0.12716568990406p rp_2to0 2 0 17858.453525454 .ends Silicon_Spiral_Inductor_1_lf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