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神:HFSS等效电路输出问题-equivalent circuit export

楼主(2021-01-29):
求助大神:HFSS等效电路输出问题-equivalent circuit export
输出选项中有lumped element export选项,但是对一个两端口的电感(比如示例中的silicon spiral inductor),其node 1和node 2之间有rl1+ls1和rs2+ls2两个并联等效电阻和电感;为什么是两个,为什么不合并为一个呢?
我计算了一下,感觉rs2+ls2与计算出的线圈电阻和电感能够对应起来,而rl1+ls1相对大的多。请问rl1+ls1来自哪里呢?
谢谢大神了:

如下是等效的equivalent circuit export---lumped element export输出:
* begin ansoft header
* node 1 LumpPort1_T1
* node 2 LumpPort2_T1
*
* created by ElectronicsDesktop
* end ansoft header

.subckt Silicon_Spiral_Inductor_1_lfws 1 2
rl1_2to1 2 3 330.61541412734
ls1_2to1 3 1 6.7218384586772n
rs2_2to1 2 4 2.2489421724149
ls2_2to1 4 1 2.0904078934541n
rc1_1to0 1 5 1e-05
cs1_1to0 5 0 0.12471847569824p
rp_1to0 1 0 18741.243063492
rc1_2to0 2 6 1e-05
cs1_2to0 6 0 0.12716568990406p
rp_2to0 2 0 17858.453525454
.ends Silicon_Spiral_Inductor_1_lfws

网友:
會不會你少列了node 3/4之間還有東西?

网友(2021-03-05):
因為node 2和1之間這四個元件無法簡化成1L+1R。
rl1_2to1 2 3 330.61541412734
ls1_2to1 3 1 6.7218384586772n
rs2_2to1 2 4 2.2489421724149
ls2_2to1 4 1 2.0904078934541n

驗證如下
如果兩node之間是1L+1R,利用電性結果反推等效電路,可以看到單純1L+1R。

如果兩node之間是(1L+1R)並聯(1L+1R),利用電性結果反推等效電路,可以看到無法單純用1L+1R就描述node間效應,此時反推出來的L和R隨頻率改變,代表模型不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