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高速50Gbps分频问题

楼主(2021-01-30):
因为要对50Gbps的数据进行处理,所以要想办法将频率降下来。然后这么高速的50Gbps数据,我可以直接用CML的差分结构来三分频,然后再接D触发器吗?就像下面这篇电流模逻辑文章一样
另外数据分频的方式有几种呢?

A Design Methodology for MOS Current-Mode Logic Frequency Divider.pdf

网友A:
先把50G的频率降低到足够低,转化成CMOS信号,再用dff分频,这样比全部用CML分频要省电。

请说明最终的使用的频率是多少。

网友B:
可以参看拉扎维的《RF Microelectronics》10.6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50G的频率降低到足够低,转化成CMOS信号,再用dff分频,这样比全部用CML分频要省电。

请说明最终的使 ...

因为我后面要对两路数据进行鉴相,所以最终的信号速率足够支持鉴相器工作就行了。
然后我不太懂CMOS信号指的是什么?之前看论文就看过有类似的表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看拉扎维的《RF Microelectronics》10.6节。

感谢,我去搜一下

网友C:
首先看你用啥工艺,如果工艺不是那么好,建议用C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看你用啥工艺,如果工艺不是那么好,建议用CML

T65的工艺

网友C:
T65,那老老实实CML吧,我都觉得CML都不够,可能要加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T65,那老老实实CML吧,我都觉得CML都不够,可能要加电感

应该是个老电感玩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