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学生学习cadence617

楼主(2021-01-30):
后仿真遇到问题,无法选择原理图进行后仿真,显示如下
ERROR (HED-5163): Specify lib, cell, view and view list.
求大佬指点这条错误怎么解决

网友A:
请将问题描述清楚一些,是用innovus报的ERROR?,遇到这种问题可以man HED-5163,看工具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将问题描述清楚一些,是用innovus报的ERROR?,遇到这种问题可以man HED-5163,看工具提示 ...

virtuoso报错,就像图片里那样,我新建Cell,再选择好原理图之后点击OK之后无响应,virtuoso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virtuoso报错,就像图片里那样,我新建Cell,再选择好原理图之后点击OK之后无响应,virtuoso报错
...

不应该用Hierarchical Editor来搭建你要的简单的电路。Hierarchical Editor是一个略微高级的组织工具,用来在复杂的层次结构中选择不同的view来达到不同的目的。你所要的是一个简单的可以仿真起来的电路图,直接新建 Libraray -> Cell -> View,然后开始画原理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