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 CMFB电路仿真请教

楼主(2021-01-30):
我已经搭建了SC CMFB电路,在瞬态仿真中,可以最终得到两个输出端口的电压和我想要的VCM相同,以及Vcmc的电压和vbias相同,但是这样的仿真条件下,无法得到放大器的输出,我想问的是放大电路是在几个时钟周期之后时钟都为低,SC CMFB电路稳定情况下起到正常放大功能嘛?以及假如是这样的话,我想要得到放大输出应该怎么仿真?

网友A:
你的输出不就是图上vo1和vo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输出不就是图上vo1和vo2

是的,就是我目前加上共模反馈之后看到的Vo1和Vo2在瞬态仿真中我输入正弦电压,最终两个端口输出的电压都是一样的等于我设定的共模电压,那么应该如何得到输出为正弦波呢

网友B:
反馈是怎么接的?是sample hold吗?能画完整一些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我目前加上共模反馈之后看到的Vo1和Vo2在瞬态仿真中我输入正弦电压,最终两个端口输出的电压都 ...

按理来说,加上共模反馈应该不影响差模输出,按你的描述,看来是共模反馈电路影响了正常的差模放大
放大器的带宽是多少,输入正弦信号频率是多少,放大器的内部节点也没有差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馈是怎么接的?是sample hold吗?能画完整一些吗

电路的反馈还没接上,现在主要是想看一下开环的效果,这样会有影响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馈是怎么接的?是sample hold吗?能画完整一些吗

现在的电路主要是这样,中间是电流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理来说,加上共模反馈应该不影响差模输出,按你的描述,看来是共模反馈电路影响了正常的差模放大
放大 ...

放大器的带宽应该是能满足信号带宽的,我看了一下系统节点确实也没有差模信号了,应该怎么分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放大器的带宽应该是能满足信号带宽的,我看了一下系统节点确实也没有差模信号了,应该怎么分析
...

我觉得你应该弄清楚,在放大器输入差模的情况下,为什么放大器内部节点没有差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应该弄清楚,在放大器输入差模的情况下,为什么放大器内部节点没有差模
...

你好,我刚刚又看了一下,发现是电容的值不是很合适,修改了一下之后现在的输出是这样的,想问一下输出的斜坡是不是不合理,我看很多文献的结果都是类似于矩形,应该怎样让他变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刚刚又看了一下,发现是电容的值不是很合适,修改了一下之后现在的输出是这样的,想问一下输出的 ...

电容的值不合适,意思就是放大器的带宽不够
我看到你的波形中间有一段,输出两个电压都被拉到0.6,这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的值不合适,意思就是放大器的带宽不够
我看到你的波形中间有一段,输出两个电压都被拉到0.6,这是为 ...

中间这个值是不对的嘛,0.6是我设定的输出共模电压的值,我看有些论文他的输出结果好像也是类似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间这个值是不对的嘛,0.6是我设定的输出共模电压的值,我看有些论文他的输出结果好像也是类似的 ...

我想问为什么会被拉到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为什么会被拉到0.6

您好,经过您的指点,我又去看了一下,发现自己的时钟信号有问题,经过改善之后,现在的输出波形如下图所示,想问一下这样是哪里除了问题,应该怎么改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经过您的指点,我又去看了一下,发现自己的时钟信号有问题,经过改善之后,现在的输出波形如下图所 ...

看着像是削顶失真,试试把输入信号的幅度降低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是削顶失真,试试把输入信号的幅度降低一下

顶部那些毛刺的产生是什么原因呢,谢谢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顶部那些毛刺的产生是什么原因呢,谢谢指教

看不到具体电路,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具体电路,不好说

您好,具体电路在7楼中有,麻烦您看一下

网友:
带宽不够,建立时间不够,cmfb电容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