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编译报错

楼主(2021-01-30):
Parsing design file '/home/wds/rtl_hardware/rtl/count.v'
Parsing design file '/home/wds/rtl_hardware/tb/tb.v'

Error-[SFCOR] Source file cannot be opened
  Source file " " cannot be opened for reading due t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Please fix above issue and compile again.

只有tb和count两个文件,搞不懂“”空文件怎么回事

网友:
信息提示没有文件或文件夹,可以检查一下看文件路径是否有问题,工具source的文件是否正确

网友:
检查下vcs 使用的库文件

网友:
看下你这个文件count.v在不在/home/wds/rtl_hardware/rtl/这里。
错误是文件找不到:1:文件路径对,但是不可读 2:文件路径不对,在这个路径下去读,没读到

楼主:
感谢,已解决,我未作任何修改,重启虚拟机便可以,可能软件问题

网友(2023-10-18):
我也是重启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