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何VCO的相位噪声曲线会出现杂乱的凸起?

楼主(2021-01-30):
VCO电路如图,为什么有些频段的相位噪声曲线会出现凸起,而且毫无规律可言?是仿真的问题还是电路的问题呢?请大家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shooting,tstab我一开始是设置成100n(我VCO起振大概15ns,肯定够了),然后我改成不设tstab也还是 ...

LC VCO pss应该用hb吧,ring VCO一般用shooting。你用hb试一试

楼主:
而且同样的设置每次仿真凸起还不一样,有时候连凸起都没有,我是真想不明白咋回事了

网友B:
应该是精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精度问题

你说的精度是指什么?我把PSS的精度设成liberal和conservative都仿过了,还是一样,只不过不同精度凸起也不一样。我今天试着把VCO结构都改了,用最简单的无尾交叉耦合结构,单独仿一个频段,相噪曲线很正常,但是用parameter analysis跑所有频段,有的相噪曲线就开始有凸起了。感觉就是仿真器或者仿真设置有问题,应该与电路无关

网友:
moderate,就可以了。精度指的是频率的step,有线性和指数,你选指数的(Sweep Type里),在设置10倍里扫100个点试试。

网友A:
pss engine用的是shooting还是harmonic balance?有没有设tstab?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s engine用的是shooting还是harmonic balance?有没有设tstab?

用的shooting,tstab我一开始是设置成100n(我VCO起振大概15ns,肯定够了),然后我改成不设tstab也还是有凸起,只不过哪些频段凸起和凸起的形状都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 VCO pss应该用hb吧,ring VCO一般用shooting。你用hb试一试

好像是这个原因,感谢!最佳答案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