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NNOVUS与ICC的区别,哪个相对更好用

楼主(2021-01-31):
请做后端很多的经验工程师来分享一下后端这两个工具(Innovus & ICC )的优劣~~

网友(2025-10-22):
对于14nm以下的推荐使用innovus,他的运行速度是icc2的2倍左右,并且可以处理更多的instance,而且innvous还支持多线程运行,一般使用8-16core,在drc violation方面,inn的违例也少于icc2。

网友:
ICC2 还是很难用的,光一个 NLDM library 就够你吃不消,出问题很难 de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