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树莓派Pico(Raspberry Pi Pico)环境搭建

楼主(2021-01-31):
来源:CSDN    https://blog.csdn.net/macwinwin/article/details/113097180

关于raspberry pi pico的信息我就不多介绍了,直接给几个关键词吧

  • 售价4$
  • 微控制器
  • MicroPython/C/C++
  • 树莓派基金会自研RP2040芯片

两本官方推荐的书:

发布后第二天在某宝下单,并顺利地在发布后的第三天拿到

Pico上可以运行MicroPython或者C/C++程序,这里我主要讲一下如何运行MicroPython

Pico作为微控制器,上面没有操作系统,所以不可能直接在上面进行代码编写与调试,只能将其连接在另一台PC上,写好代码后传输至Pico运行。

连接Pico

官方推荐使用运行Raspbian系统的树莓派,但我更习惯在性能更好的机器上写代码,所以我用Ubuntu系统的PC与Pico。
注意连接时要用手按着白色的BOOTSEL键,连接好后再松手

这时在系统中就能看到Pico的设备了

安装MicroPython

点开INDEX.HTM文件,会打开一个网页

下载UF2文件,再将这个文件拖至Pico目录中

此时系统会自动中断与Pico的连接,不用担心,此时已经在Pico上安装好了MicroPython

安装Thonny

Thonny是官方推荐的IDE,而且我目前也没找到vscode连接Pico的方式,但minicom命令行工具貌似可以

可以看到对于Ubuntu系统主要可以通过apt和pip两个工具进行安装,但是截止目前apt提供的安装包不是最新的3.3.3版本,而是3.2.*,而3.3.3版本提供了针对Pico设备的一些更新,所以推荐使用

>>> pip3 install thonny
  • 1

命令进行安装
安装完成后通过命令

>>> thonny
  • 1

即可启动GUI界面

Thonny连接Pico

可以看到报错:对/dev/ttyACM0文件没有权限

>>> ll /dev/ttyACM0crw-rw---- 1 root dialout 166, 0 1月   24 21:59 /dev/ttyACM0
  • 1
  • 2

所以我们需要给它添加权限
方式一:

>>> sudo chmod 666 /dev/ttyACM0crw-rw-rw- 1 root dialout 166, 0 1月   24 21:59 /dev/ttyACM0
  • 1
  • 2

但每次连接都需要重新添加权限
方式二(推荐):
修改配置文件

>>> sudo vim /etc/udev/rules.d/70-ttyusb.rulesKERNEL=="ttyACM[0-9]*", MODE="0666"
  • 1
  • 2

然后重新连接一次设备,以重新生成一下文件
参考:https://blog.csdn.net/u010164190/article/details/78614199

点红圈重新启动一下发现成功了

指示灯闪烁程序import machineimport utimeled_onboard = machine.Pin(25, machine.Pin.OUT)while True:    led_onboard.value(1)    utime.sleep(1)    led_onboard.value(0)    utime.sleep(0.5)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保存至Pico,再点绿色圆圈按钮就可以看到Pico上的绿色指示灯闪烁了

使用minicom调试安装minicom>>> sudo apt install minicom>>> minicom -b 115200 -o -D /dev/ttyACM0
  • 1
  • 2

Windows 下搭建 树莓派Pico(Raspberry Pi Pico) 的开发环境

在Microsoft Windows上安装工具链与其他平台有所不同。然而,一旦安装,RP2040的构建代码有点类似。

准备

ARM GCC compilerexe 文件
CMake下载 msi 文件
Build Tools for Visual Studio 2019
Python 3下载 exe (Windows installer)
Git下载 Git for Windows downloads

下载这五个包的可执行安装程序,然后将这五个包全部安装到Windows上

安装ARM GCC编译器

在安装过程中,当出现提示时,选中方框以请求ARM编译器的路径作为Windows shell中的环境变量。

安装CMake

在安装过程中,安装程序会提示将CMake添加到所有用户的系统路径中。
勾选①处

安装 Visual Studio 2019

当Visual Studio安装程序的构建工具提示时,只需要安装c++构建工具

安装 Python 3

在安装过程中,根据安装程序的提示,为所有用户添加Python 3.7到系统路径。

此外,当安装Python时
选择 Customize installation “自定义安装”,点击“可选特性”,然后在“高级特性”下选择“为所有用户安装”。还应该在Python安装结束时提示时禁用最大路径长度。

安装 Git

在安装Git时,您应该确保将默认编辑器从vim更改掉,参见下图。默认配置即可

获取 Pico 的 SDK 及 例程

创建一个文件夹 ,在其中右击选择 Git bash Here
在出来的命令框中分别输入

git clone -b master https://github.com/raspberrypi/pico-sdk.gitcd pico-sdk\pico-sdk> git submodule update --initpico-sdk> cd ..git clone -b master https://github.com/raspberrypi/pico-examples.git
  • 1
  • 2
  • 3
  • 4
  • 5

打开 pico-sdk 文件夹 、进行下一步(该步耗时比较久)

安装例程

参考:getting-started-with-pico
第8.2章 Building on MS Windo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