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18rf通孔电导率

楼主(2021-01-31):
  其他数据都有了只有一个通孔的电导率不会求,tsmc文档里有这些信息

pdk文件

pdk文件

我根据块阻求出了各个金属层的电导率,但因为不知道Ω/ct这个单位的含义,在求过孔电导率的时候卡住了,求助如何计算通孔电导率啊?

网友A:
这个ct会不会是contact的简称,Ω/ct-每个contact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ct会不会是contact的简称,Ω/ct-每个contact的电阻。

多谢,多谢,那就可以求了,推测应该是每个最小单位过孔的电阻!

网友(2021-10-14):
求教楼主怎么求过孔的电阻率呀我也被卡住了,我知道金属的电阻率是方块电阻乘厚度,但过孔好像不是这样求呀

网友B(2022-01-07):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那就可以求了,推测应该是每个最小单位过孔的电阻!

知道了每个最小单位过孔的电阻怎么知道过孔的电阻率啊

楼主(2022-03-14):
引用 网友B:
知道了每个最小单位过孔的电阻怎么知道过孔的电阻率啊

看两层金属的距离吧,然后就是一个长方体电阻,长宽高,电阻值都知道了,就把电导率求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两层金属的距离吧,然后就是一个长方体电阻,长宽高,电阻值都知道了,就把电导率求出来了。 ...

但是通孔是上宽下窄的楔行呀,你这样算出来准确吗?